小白实地维修宏基 广达代工板号DAOZK2MB6F1维修待机3V.5V

楼主(2015-05-25):
1.对地打值各大电感和公共点,发现待机3V电感对地短路。

2.一个一个拆掉与3V电感后端相连的原件进行排除。
3.拆到EC发现EC引脚被弄的不堪入目,连锡 EC引脚。

4.重新拖锡,清理EC引脚。在打值3V电感无短路了。

5.把刚拆掉的件在补上后,再次打值正常后上电测3V 5V待机电压。
此次修板纯属运气好啊!。 呵呵....没下载分了请大家给加点分。为是么后面的几个图不能删除啊。编辑不了啊。

网友:
  这已经在向大神的脚步靠近了

网友:
楼主不错,顶一下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基地学习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基本功扎实啊

网友A:
单单是EC连锡的原因吗?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值得好好学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单是EC连锡的原因吗?

这里可能是EC本身待机供电与接地引脚相连引起的故障。

网友:
楼主从待机电压查到EC,维修思路精彩

网友:
你只是牛A和牛C之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可能是EC本身待机供电与接地引脚相连引起的故障。

是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为啥看别人修都行  自己就《》《》《》《》《

网友:
后面的图片 再次编辑的时候看不见
需要在附件里面删除

需要删除可以联系我 或者其他版主

网友:
不错记下了,以后会修到

网友:
下个牛人即将诞生。

网友:
不错,下手很快哦,阿坤结业了还在龙华么?

网友:
还是迅维的学员好,都有分加

支持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就是这个问题

这相当于把EC待机供电电压强制拉低工作,正常3V电感对地阻值应该是几百多欧姆左右。

网友:
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淅,一步步来

网友:
这个板子烧鸡只会烧了待机芯片  因为EC连锡太多了
来自: 微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