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把适配器、电池拿掉才能开机

楼主(2015-05-25):
联想S405 WAUS5 LA-9001P  不开机

EC 烧个洞KB9012QF A3带程序的。屏线烧坏了,AD转LVDS的芯片RTD22132S 也坏了。

BIOS也刷了

现在可以亮机,进系统,软关机,软重启都可以。

问题是正常关机之后就开不了机,强制关机也不不行,PWBTN正常去南桥,只要把适配器、电池拿掉等20妙就可以开机

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RTC电路也差了,没有问题,不知道烧到哪里去了

网友:
好像南桥正常关机之后,就不能工作了。是不是,那个地方没有复位???

网友:
IO旁有电阻坏了

网友:
你总得把测量到的数据说一下吧

网友:
那几个电阻都没说,

网友:
不知道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