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问题、GA-G41M-ES2L REV1.4

楼主(2015-05-25):
原本故障没PIC复位、维修好了之后、抓不到显卡,代码跑完了。
量显卡A13,14时钟诊断卡跑到26的时候没有了,包括B16的时钟。如果我不上内存,时钟一直有、
打耦合电容,显卡槽那一头、也没有短路的电容。刷过BIOS 换过时钟、换过内存、换过CPU、也是一样、

网友A:
技嘉的g41网卡容易坏掉,如果进的了bios可以关掉网卡看看。
進不了bios可以拆网卡、com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g41网卡容易坏掉,如果进的了bios可以关掉网卡看看。
進不了bios可以拆网卡、com口

网卡我拆了、也是一样、没有拆COM口

网友:
这么奇葩呀,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B:
注意下时钟的厂家,587有RTM和ICS之分的,你可以两个都换一下试试,我估计还是时钟问题,我这边买的新的587时钟还是有好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下时钟的厂家,587有RTM和ICS之分的,你可以两个都换一下试试,我估计还是时钟问题,我这边买的新的587 ...

我在好的主板拆时钟来替换的

网友C:
这个时钟芯片坏的却是挺多的,修到很多,ICS的和RTM的 技嘉上面的可以通用,实践过,完全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时钟芯片坏的却是挺多的,修到很多,ICS的和RTM的 技嘉上面的可以通用,实践过,完全可以

有更多的时候是不能替换的。会出现奇葩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更多的时候是不能替换的。会出现奇葩问题的!!

不会吧,我换了很多,有的过了一年了,有的过了大半年了,没有返修回来过。。

网友:
还没修过时钟芯片2坏的,先学习一下,以后应该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