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CPU供电,屡烧CPU供电芯片12V供电电阻经验一例

楼主(2015-05-25):
最近太忙了,都没时间发帖子,上论坛都是偷下懒来看看,今天补上一贴,只是一个经验,新手学习,高手飘过。。

上次发了一张7798-1.0的图纸之后,又修了一次7798-1.0的主板,问题是无CPU供电问题的,因为时隔一段时间了,所以只能凭记忆讲下这个主板的维修过程跟重点要注意的地方。接下来进入主题。

此板同事修了之后说,换过CPU供电芯片,还有CPU供电旁边的2.2欧姆电阻,但是换了还是会烧那个2.2Ω的电阻,不知道为什么。
我拿过来后测试他说的那个2.2欧姆的电阻,阻值   如图1  图 3   ,92Ω啊,是真的烧坏了,来吧!先给主板上个全图 图2

上电测试,因为不会保护掉电,所以我顺便把其他的电压都测试了一遍,除了CPU供电,其他电压都正常,这里就不一一讲述了。
CPU供电芯片型号是UT501,顺便把它的工作条件也测了一个遍,都没有问题,唯独就是它的12V供电这个地方的电阻R879烧掉了。这是个什么电阻请看图4
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个地方换了还烧,只有一个可能,旁边的滤波电容坏掉了,看图5 我表笔指的那个,图4 电路里面的C734,把电阻跟芯片拆掉,这个地方的对地阻值应该是无穷大才对,但是我的测试得到的对地阻值是 183Ω,把这个电容拆掉,阻值就变成无穷大了,看图6

接下来把芯片换个新的,电阻和电容都换掉,就好了,附上一个进系统的照片  呵呵  图7

总结:这个帖子就是一个经验之谈而已,高手飘过哈!提醒新手在维修的时候多测试下对地阻值,特别是有烧东西的地方更不能忽视测试对地阻值的重要性。

图纸已经发过了,这里把链接发一遍: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8602-1-1.html

觉得好的请评分,觉得不好的请拍砖,评分不扣自己积分,觉得不够还可以留言带走两分,多谢大家支持!

另:5月份的优秀版主跟优秀会员选举,论坛有你才更活跃,使用大家手上的投票权利,让更多版主发好东西,让跟多有好东西的会员发好东西,顶起。记得投我一票哦

 会员4098672元2022-12-30 18:29

网友A:
这故障,几乎很多板都有。RT8802这一芯片最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几乎很多板都有。RT8802这一芯片最多。

又是你,你回帖神速啊!赞

网友C:
维修很仔细,这里拆掉R879和C734电容断电测量CPU供电芯片48脚对地阻值应该是无穷大,R879在这里应该起到限流保护作用,其相连C734滤波输出电容两端阻值如果短路的话,即也会拉低芯片48脚VCC 12伏供电电压,这时候12V电压测试点对地阻值就会出现短路现象,所以就会引起工作大电流烧坏R879电阻,正常情况下,断电测量R879两端二极管档阻值应该是几百多欧姆或无穷大。

网友D:
这是什么电容,居然烧履烧电阻,LZ是全凭经验修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维修很仔细,这里拆掉R879和C734电容断电测量CPU供电芯片48脚对地阻值应该是无穷大,R879在这里应该起到限 ...

恩,是的,正常的时候是跟小四P的对地阻值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又是你,你回帖神速啊!赞

闲着没事,就多看看帖子,怪我多嘴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电容,居然烧履烧电阻,LZ是全凭经验修机?

这种是普通的瓷片电容,更换一般看颜色相近个头大小差不多就可以了。
修多了,有些是看经验哈,当然都是累积出来的,遇到不懂的都是要看电路去分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电容,居然烧履烧电阻,LZ是全凭经验修机?

就是普通的贴片滤波输出电容,在这里作用是稳定电源输出12V电压值到 UT501型号CPU供电芯片 48脚输入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闲着没事,就多看看帖子,怪我多嘴好吧。

我这是夸你额,呵呵,多谢支持我的帖子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是的,正常的时候是跟小四P的对地阻值是一样的

是的,小四脚正常对地阻值应该是几百多欧姆左右,拆掉R879和C734电容断电测量CPU供电芯片48脚对地阻值为无穷大,这里相当于断开了12V经过R879电阻和C734滤波输出电容到UT501型号CPU供电芯片48脚中间相连线路。

网友E:
楼主修MSI主板好牛呀,以后V星主板修不好的就问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普通的瓷片电容,更换一般看颜色相近个头大小差不多就可以了。
修多了,有些是看经验哈,当然都是 ...

嗯,这里C734 瓷片电容代换一般选择耐压值大于输入12V电压就行,其本身在这里一般不分正负极。

网友F:
还是楼主修的仔细,分析的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MSI主板好牛呀,以后V星主板修不好的就问你了

呵呵,过奖了,这个经验对于所有这种问题都可以用,不单单是MSI的主板,这个经验我也是从其他牌子的主板得来的,10年的时候得到的教训吧!呵呵,经验大家分享,技术大家一起讨论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楼主修的仔细,分析的透彻

只是一个普通的经验共享而已,我也需要在论坛学些维修的经验  呵呵

网友G:
楼主是个MSI克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个MSI克星

没有啦!就是修的MSI多,现在接了宏基的主板在做,我看下修个比较好的问题来发个帖子  呵呵

网友H:
看来楼主对CPU供电理解真是够透彻的

网友I:
楼主分析透彻,图文并茂。希望多发此类帖子。

网友J:
楼主明知道电容易短路,为何还要先拆电阻及IC呢?不如直接拆下电容后就可以判断了,所以说前面的多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楼主分析透彻,图文并茂。希望多发此类帖子。

那就要你多来支持下哈!不然都没动力发帖啊!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看来楼主对CPU供电理解真是够透彻的

也没有啦!上次还有个主板没CPU供电的没整好,到现在还郁闷着,如果我能换CPU座子我就去换了,1155的座子,不知道有没有高手会换的,讲下经验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明知道电容易短路,为何还要先拆电阻及IC呢?不如直接拆下电容后就可以判断了,所以说前面的多余的

这不为了详细维修嘛!其实有两个原因:
1.如果是我自己修的话,直接换电容电阻芯片就好了,那里会想那么多,但是测试还是要拆了测下阻值。
2.是为了写详细点,不然发帖子上来,大家都看不懂所以然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没有啦!上次还有个主板没CPU供电的没整好,到现在还郁闷着,如果我能换CPU座子我就去换了,1155的座子 ...

SVID么????

网友:
恩,就是这个地方跟其他主板不一样,芯片都换了,就剩下个CPU座子了,SVID出来之前的那些条件都测试了,全部都正常。想到这个主板就郁闷,哎!

网友K:
楼主利害,一下就找到了问题

网友L:
这也太简单 了吧。就是一个电容引起的

网友M:
修这种我的经验是直接用镊子短接电阻,旁边的电容会冒烟,之后就知道了,经常这样子。。。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M:
修这种我的经验是直接用镊子短接电阻,旁边的电容会冒烟,之后就知道了,经常这样子。。。呵呵。。。

MOS管不会烧吗?不会越烧越严重啊?那样会保护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也太简单 了吧。就是一个电容引起的

问题是没有这个经验的人就亏大了,增加成本不说,还浪费维修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也太简单 了吧。就是一个电容引起的

维修都很简单,就像华硕通病来说,很多就一个电阻引起的,这不是更简单?问题是怎么知道是这个东西坏掉了。

网友N:
主板图纸都去哪里要的呢?之前一张昂达的主板RT8859M主芯片,死活就是没有修出供电来!

网友:
没测试上官波形

网友:
好帖子。 受教了。 写的真好。经验之谈, 又进步了。。打对地值的重要性!!

网友O:
看别人修都很简单,到自己就不行不行的了,今天修了个别人发过的通病教程,按那个修都还是修不好,自己技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修这种我的经验是直接用镊子短接电阻,旁边的电容会冒烟,之后就知道了,经常这样子。。。呵呵。。。

电容两端阻值都短路了,短接电阻在这里是无效的,电容冒烟一般是大电流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不会烧吗?不会越烧越严重啊?那样会保护掉的吧!

MOS管G级与芯片驱动输出引脚中间相连的电阻也有起到限流保护作用,短接电阻两端的话,相当于MOS管G级对应驱动信号工作电流变大从而引起烧本身。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明知道电容易短路,为何还要先拆电阻及IC呢?不如直接拆下电容后就可以判断了,所以说前面的多余的

也可以拆下电容,测量本身对应焊盘两端阻值来判断故障,这里故障应该是连锁性反应,电阻两端二极管档阻值短路造成本身失去限流保护性质,从而引起电阻一端流入电容正负级两端工作电流变大,引起电容本身发烫损坏,最后CPU供电芯片48脚得不到VCC供电电压工作,引起没有CPU供电,楼主说的故障应该也会引起电源工作短路保护,这时候电源4接口黄色线工作就会发热,其输出电流也会超过额定值。

网友P:
那个电容是什么起什么作用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是C734漏电吗?

网友Q:
像这种贴片的陶瓷电容,你们一般怎么测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Q:
像这种贴片的陶瓷电容,你们一般怎么测好坏?????????

陶瓷电容测试好坏一般可以用万用表欧姆或二极管档来进行,当本身处于充放电期间阶段,两端阻值会由几百多欧姆到无穷大之间跳变,这里损坏的电容应该是本身一直处于放电状态,即测量本身两端阻值不会发生改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Q:
像这种贴片的陶瓷电容,你们一般怎么测好坏?????????

一般这种电容损坏主要是短路性损坏,直接测量其两端是否直接想通或者有阻值不会变成无穷大为坏。另一种容量减小的方法犹如42楼所说的,这种损坏一般很难测试得出来,所以你要是觉得可能它的容量不足的话可以选择增加一个电容上去,来看是否是电容本身容量不足导致滤波不良引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电容损坏主要是短路性损坏,直接测量其两端是否直接想通或者有阻值不会变成无穷大为坏。另一种容 ...

电容本身容量不足的话,也会影响本身充放电时间变化,其两者串联的话,耐压值也会增加,容量减小,并联的话,则是耐压值不变,容量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电容损坏主要是短路性损坏,直接测量其两端是否直接想通或者有阻值不会变成无穷大为坏。另一种容 ...

阻值不会变为无穷大的话,一般说明电容本身放电性能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电容损坏主要是短路性损坏,直接测量其两端是否直接想通或者有阻值不会变成无穷大为坏。另一种容 ...

电容滤波不良一般也会引起本身输出电压不稳定,在不同阶段周期内波形产生跳变,具体可以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R: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电容损坏主要是短路性损坏,直接测量其两端是否直接想通或者有阻值不会变成无穷大为坏。另一种容 ...

理论牛逼我都看不懂。

网友:
不会是通病把啊

网友:
图文并茂。希望多发此类帖子

网友S:
厉害阿,我之前也有修到类似的,但是就难产了。
收藏起来,下次遇到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R:
理论牛逼我都看不懂。

那简单这样讲吧!瓷片电容,不在线测量,两边不是无穷大,它坏了,如果无穷大,就先不管它,这样可明白?

网友:
这种问题,在很多主板都可以遇到,或许你理解成通病更容易记住它,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S:
厉害阿,我之前也有修到类似的,但是就难产了。
收藏起来,下次遇到可以参考参考

呵呵,技术要有讨论才能成长,有遇到什么难题提出来大家讨论讨论,人多力量大。

网友T:
这种问题还真不好判断,楼主的维修过程给我点清了思路,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种问题还真不好判断,楼主的维修过程给我点清了思路,谢谢楼主。

最重要是我发的帖子对大家有帮助,呵呵!不然就没有它的存在意义了。

网友:
还可以这样修,不错,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U:
  楼主全靠经验修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全靠经验修机啊、。

机器修多了,经验就多了,经验多了,修东西也就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烧电阻必然是电流大,大的原因是电阻小,如果除了芯片的原因,外围也就没有几个了,楼主也够心细啊。

是的,电阻小这里也可以指本身两端二极管体档或内部阻值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准就要电阻档,像0欧姆的电阻或者小阻值的电阻可以直接用二极管档测试就好了

是的,小阻值的电阻一般本身正反向阻值也比较小,用电阻档测量的一般是本身内部阻值超过100欧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电容,居然烧履烧电阻,LZ是全凭经验修机?

就是普通瓷片电容。

网友:
有学到了一招

网友W:
说实话这个经验的维修是非常不错,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X:
高手啊,强烈要求送分奖励

网友:
引用 网友Y:
看了这么多评论比较赞成4楼漏电的说法

电容漏电的话,一般本身容量值也会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X:
高手啊,强烈要求送分奖励

哪里哪里,还有很多地方要跟你学习呢!

网友:
每一点积累都是一种财富 谢楼分享经验

网友Z:
学习了,一般电容坏了,会发烫吗?

网友:
你同事跟你比 好逊哦

网友:
修的挺仔细,学习了

网友:
这么详细 。。。就是曲折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Z:
学习了,一般电容坏了,会发烫吗?

微短路不会发烫,要是完全短路的话,上电就会发烫。

网友:
是啊、。说的挺对的、。

网友:
这真的是经验

网友:
多谢支持哈!经验都是靠积累的,修多了,经验自然就多了

网友AA:
的确只适合新手,不过楼主在发帖费的时间估计维修还要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的确只适合新手,不过楼主在发帖费的时间估计维修还要长

还是你了解我啊!现在手上遇到一片ACER的主板,比较另类,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等我修好了,再发一帖出来,到时候要来捧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Z:
学习了,一般电容坏了,会发烫吗?

要看,一般都是会发烫的,不过这里的应该是不会发烫,因为前面电阻已经坏掉了,电流会减小很多,电流一小,感觉到的温度也减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说实话这个经验的维修是非常不错, 谢谢楼主的分享

多谢支持哈!也只是一些比较简单的经验,太复杂了也讲不来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B:
在这里作用是稳定电源输出12V电压值到 UT501

恩,是的,这个电容主要是滤除高频波,防止骚扰,让芯片安心的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这里C734 瓷片电容代换一般选择耐压值大于输入12V电压就行,其本身在这里一般不分正负极。

恩,台式机上面这种瓷片电容一般耐压值都是大于12V的,只要大小颜色差不多,都可以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小四脚正常对地阻值应该是几百多欧姆左右,拆掉R879和C734电容断电测量CPU供电芯片48脚对地阻值为 ...

分析的很正确,对电路的理解很透彻啊!

网友AC:
是的,碰到过。但是这个问题也是很稀少的。不会说经常有这样的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V:
烧电阻必然是电流大,大的原因是电阻小,如果除了芯片的原因,外围也就没有几个了,楼主也够心细啊。

除了元器件,别忘记了还有电路板本身哦,上次修到一个技嘉5V还是3.3V对地短路的烧不出来,结果那板子只能报废了,这几天修到个宏基H81也是,3.3V都是300多欧姆,就只有那么一片对地阻值100多,怎么拆怎么烧都搞不出来,最后还是修不到,不过它还是贡献了它主板上的好芯片,让我修好了其他的主板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是的,碰到过。但是这个问题也是很稀少的。不会说经常有这样的故障。

是啊,这种问题相对来发生比较少,所以很少人讲出来,但是很多新手遇到老是烧同一个地方就没辙,这个帖子对新手还是有些作用的 ,对于像你这样的老手,那都是被喷的帖子

网友:
高手就是多

网友:
支持多发技术贴,支持成为版主

网友:
我还算不上高手,只是一些简单的经验分享而已,相信这种故障很多人都修到过。

网友AD:
求教下用鸣蜂档什么测电阻

网友AE:
烧供电芯片,说明过流保护设计得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D:
求教下用鸣蜂档什么测电阻

蜂鸣档只能简单的测试一些阻值比较小的电阻,相对电阻档位来说,蜂鸣档只能简单测量,其实并不准确,像这种2.2欧姆的电阻一测试有几十欧姆,那就可以判断电阻坏掉了,不过要最准确的判断的话,把电阻拆下来,用电阻档去测试是最准确的。

网友AF:
楼主满仔细的,  一般老是烧一个东西 多数都是外围电路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蜂鸣档只能简单的测试一些阻值比较小的电阻,相对电阻档位来说,蜂鸣档只能简单测量,其实并不准确,像这 ...

是的,电阻在线测量本身阻值的话,这里会受到相连滤波接地电容正负两端阻值变化的影响,2.2欧姆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本身两端阻值应该是在十欧姆以下为正常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楼主满仔细的,  一般老是烧一个东西 多数都是外围电路影响的

是的,这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E:
烧供电芯片,说明过流保护设计得不好

这里就是电阻损坏失去本身过流保护性质引起烧供电芯片,其这里限流电阻阻值选择与电源供电测试点工作输入电流值有一定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了元器件,别忘记了还有电路板本身哦,上次修到一个技嘉5V还是3.3V对地短路的烧不出来,结果那板子只能 ...

烧鸡不成功的话,一般有些是板层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台式机上面这种瓷片电容一般耐压值都是大于12V的,只要大小颜色差不多,都可以更换。

嗯,如果选择耐压值小于12V的话,上电瞬间本身就会烧坏,即耐压值小于12V的电容本身工作额定电流值应该小于12V输出电流值,本身容量和耐压值越高,正负两端承担的电流值也会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鸡不成功的话,一般有些是板层故障。

是啊,板层短路的我也有遇到10来片了。

网友:
电容不良引起的 比较难查 技术不错

网友AG:
一下全部换掉可以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G:
一下全部换掉可以了吧

当然可以 ,反正电容随便拆都有,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是的,这个电容主要是滤除高频波,防止骚扰,让芯片安心的工作

嗯,如果去掉这个电容工作的话,当12V电压测试点阻值异常的话,会直接烧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一般都是会发烫的,不过这里的应该是不会发烫,因为前面电阻已经坏掉了,电流会减小很多,电流一小 ...

也可以这么理解,这里前面测试电阻两端二极管阻值为92Ω,应该是本身后级相连滤波电容短路损坏影响造成的,在这里应该是电阻两端二极管档阻值变大,你说的电流减小应该是电阻本身损坏消耗阻碍了12V测试点阻值异常产生的短路电流值到电容正负两端的流通大小,所以这里应该是电阻严重发热,电容不会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 ,反正电容随便拆都有,哈哈

嗯,这里可以换耐压值大于12V的插件电解电容,不过需要飞线连接原来瓷片电容对应焊盘位置,且电解电容本身负极在这里必须要连接主板接地测试点才行。

网友AH:
这电容坏的几率很小吧  你也遇到了

网友AI:
电源芯片旁电阻坏了

网友AJ:
能吧这种问题解释的 清楚  不是一般的高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H:
这电容坏的几率很小吧  你也遇到了

不一定,当短路电流值超过流过本身正负两端承载的电流值本身就会损坏。

网友AK:
非常详尽,确实能知其然还有其所以然,我确实需要这样的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看,一般都是会发烫的,不过这里的应该是不会发烫,因为前面电阻已经坏掉了,电流会减小很多,电流一小 ...

2.2欧电阻两端二极管档阻值变为92欧姆在这里可能是内部开路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2欧电阻两端二极管档阻值变为92欧姆在这里可能是内部开路现象。

阻值变为92欧姆就是内部烧断导致阻值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K:
非常详尽,确实能知其然还有其所以然,我确实需要这样的经验

还好,哈哈!看来大家都看得懂,这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J:
能吧这种问题解释的 清楚  不是一般的高手哦

只是一些简单的经验的总结而已,很多人都遇到,稍微多注意下都可以发现这种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I:
电源芯片旁电阻坏了

恩,高频滤波电容也坏掉了,如果不更换的话,只换电阻跟芯片,一通电肯定又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H:
这电容坏的几率很小吧  你也遇到了

这种例子实际上很多人都遇到了,维修中这种例子也是不少的 呵呵

网友:
只是简单的一点经验罢了,没什么厉害的

网友:
能否讲下哪个地方看不懂呢?我给你解释下哈!

网友:
以前碰到这样的都没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阻值变为92欧姆就是内部烧断导致阻值偏大了

正常情况下,2.2欧姆电阻用万用表蜂鸣二极管档测量的话本身两端应该是相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分析透彻,图文并茂。希望多发此类帖子。

如果有好的维修例子我就会抽空整理把它发上来,现在就有ACER主板的一个例子,不过要等我换了南桥看下这个板子修好了没有先,整好了再发个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下,2.2欧姆电阻用万用表蜂鸣二极管档测量的话本身两端应该是相通的。

每个人的万用表多少有点差异,我的万用表测试的话,得出的结果是00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人的万用表多少有点差异,我的万用表测试的话,得出的结果是003

是的,万用表本身带有内阻大小,所以会形成差异。

网友AL:
引用 网友B:
恩,是的,正常的时候是跟小四P的对地阻值是一样的

从你说的案例来说,IC不会烧啊,R879舍身取义了啊,它牺牲的原因是因为C734漏电呢?2.2欧的电阻烧掉,MOS管也会烧掉,有没有烧掉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L:
从你说的案例来说,IC不会烧啊,R879舍身取义了啊,它牺牲的原因是因为C734漏电呢?2.2欧的电阻烧掉,MOS ...

一般这种故障电阻,电容,芯片,MOS管都坏。

此板同事MOS管换过了,CPU供电芯片也是换了之后又被烧掉了,不过这次MOS没被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利害,一下就找到了问题

都是累积的经验,经验多了,修东西也快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那个电容是什么起什么作用

普通的瓷片电容,在这里主要是起到高频滤波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别人修都很简单,到自己就不行不行的了,今天修了个别人发过的通病教程,按那个修都还是修不好,自己技术 ...

有些板子看起来就像是人家讲的那些通病一样,所以人家讲哪里就去动哪里,还是要自己先检测下相关的条件是否满足先,不然,故障点不一样,怎么修都修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主板图纸都去哪里要的呢?之前一张昂达的主板RT8859M主芯片,死活就是没有修出供电来!

都是在论坛上找的啊,如果没有就发个帖子求呗!

网友AM:
上次遇到过 电感老是很烫手不知何故

网友AN:
看来楼主对CPU供电理解真是够透彻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M:
上次遇到过 电感老是很烫手不知何故

这种问题要用示波器量下CPU供电的波形,看下有没有杂波,电容,电感,MOS管,供电芯片有问题都可能引起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N:
看来楼主对CPU供电理解真是够透彻的了!

还是有一些修不出来,上次遇到一个什么条件都有的,就是修不出来,无语了

网友AO:
楼主好厉害,又学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O:
楼主好厉害,又学一招~~

有帮助就好,多谢支持哈!

网友AP:
要是我的话还真的不懂得如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P:
要是我的话还真的不懂得如何下手

看了这个帖子,以后遇到这个问题就知道怎么下手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故障电阻,电容,芯片,MOS管都坏。

此板同事MOS管换过了,CPU供电芯片也是换了之后又被烧掉 ...

MOS管如果被燒掉的話,主板開機触发应该会出现断电保护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蜂鸣档只能简单的测试一些阻值比较小的电阻,相对电阻档位来说,蜂鸣档只能简单测量,其实并不准确,像这 ...

这种2.2欧阻值比较小的电阻一般本身损坏后也可以取下用焊锡或细铜丝线连接对应焊盘两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值变为92欧姆就是内部烧断导致阻值偏大了

这里电阻内部烧断一般是电源12V工作输出电流值超过本身两端限制通路总电流值大小引起的,其本身阻值变大的话,其本身工作发热量和对流过本身两端通路电流大小的阻碍能力也会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高频滤波电容也坏掉了,如果不更换的话,只换电阻跟芯片,一通电肯定又烧掉。

是的,不更换电容的话,12V工作输出电压波形在不同周期阶段内,容易引起跳变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V:
烧电阻必然是电流大,大的原因是电阻小,如果除了芯片的原因,外围也就没有几个了,楼主也够心细啊。

这里应该是CPU 4PIN 接口12V对地电阻小引起烧电阻不是芯片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2.2欧阻值比较小的电阻一般本身损坏后也可以取下用焊锡或细铜丝线连接对应焊盘两端。

这里的这个电阻主要就是起到保护和限流作用,一般损坏了,还是要加一个上去,不然后继短路就不是烧芯片那么简单了,可能CPU都会直接挂掉。

网友:
心思缜密,小问题往往会忽略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技术很强大

网友AQ:
电容烧了导致的,遇到过的

网友AQ:
引用 网友AQ:
电容烧了导致的,遇到过的

颜色没变吗?那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Q:
电容烧了导致的,遇到过的

恩,这个故障很多高手都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Q:
颜色没变吗?那个电容

颜色没有明显的变化哦

网友:
这个好详细。学习了

网友AR:
引用 网友AL:
从你说的案例来说,IC不会烧啊,R879舍身取义了啊,它牺牲的原因是因为C734漏电呢?2.2欧的电阻烧掉,MOS ...

这位兄台这么说就错了,电容因为阻值只有183R,一端和2.2R电阻连接,一端是接地,所以当12V电压进来的时候,相当于12V电源直接串过一个2.2+183R的电阻,由于功率问题,就会烧掉2.2R电阻,而旁边的MOS管的另外两端因为没有直接接在地端,所以不会烧的,看原理应该知道,其实D29不是MOS管,而是一个双向二极管,只要它的XY端不对地,是不会烧的

网友:
不错,细节决定成败。做这行,细心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这个电阻主要就是起到保护和限流作用,一般损坏了,还是要加一个上去,不然后继短路就不是烧芯片那 ...

2.2欧姆电阻在这里设计主要是保护本身后级相连滤波电容和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R:
这位兄台这么说就错了,电容因为阻值只有183R,一端和2.2R电阻连接,一端是接地,所以当12V电压进来的时 ...

D29在这里可以理解成钳位电压保护双二极管,同时也控制MOS管饱和导通和截止状态工作,瓷片电容在未充电之前两端二极管档阻值应该是无穷大,这里2.2R电阻工作功率与流过两端电压和电流值大小有关,则在正常情况下,本身两端限制的应该就是CPU 4PIN接口12V输出的额定电流值大小。你说的双向二极管XY端阻值如果对地的话,则也会拉低12V电压,同时MOS管G级对地阻值也会短路引起烧本身。

网友:
楼主真细心,学习了。

网友AS:
这种修起来麻烦,最怕连续烧CPU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S:
这种修起来麻烦,最怕连续烧CPU的了。

是的,烧电阻电容CPU供电芯片是小事,烧了CPU就亏大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烧电阻电容CPU供电芯片是小事,烧了CPU就亏大了 哈哈!

烧CPU除非是MOS管击穿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R:
这位兄台这么说就错了,电容因为阻值只有183R,一端和2.2R电阻连接,一端是接地,所以当12V电压进来的时 ...

电阻在这里本身代换的功率不足,也会经常引起烧本身,有时候需要增加功率值解决故障,2,2欧姆限流电阻在这里工作功率应该比较小,大功率电阻一般工作在PWM脉冲开关控制电源电路中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R:
这位兄台这么说就错了,电容因为阻值只有183R,一端和2.2R电阻连接,一端是接地,所以当12V电压进来的时 ...

电阻功率大小在这里与本身阻值没有关系,其一定阻值的电阻代换有不同的功率值选择.在2.2R电阻本身损坏失去限流保护性质的情况下.就会引起烧后级相连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T:
原来滤波问题也会烧芯片

是的,滤波不良导致供电不稳定,是会烧东西的哦!这个问题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滤波不良导致供电不稳定,是会烧东西的哦!这个问题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

是的.这里滤波不良烧毁IC原因应该是电容两端输出电压超出了芯片本身供电脚工作电压正常范围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如果选择耐压值小于12V的话,上电瞬间本身就会烧坏,即耐压值小于12V的电容本身工作额定电流值应该小 ...

恩,所以特别是换有极性的电解电容,一定要注意耐压值,容量,还有正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所以特别是换有极性的电解电容,一定要注意耐压值,容量,还有正负极。

恩,电容正负极如果接反的话,相当于本身一直处于反向充电状态,不能通过负极接地形成放电,当超过本身耐压值时候,就会爆炸。

网友AU:
师傅  我是新手我想问一下三极管测好坏,还有电量在那个位置测,红笔放那里,黑笔又放那里,麻烦师傅教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U:
师傅  我是新手我想问一下三极管测好坏,还有电量在那个位置测,红笔放那里,黑笔又放那里,麻烦师傅教教我

三极管测试好坏主要是测量本身BE,CE,BC之间的阻值,红黑表笔分别放在三极管对应的BE,CE BC两个级上,正常情况下,BE,CE,BC级之间的阻值应该是无穷大或几百欧姆为理想状态,NPN类型三极管在饱和导通状态下,CE级之间阻值会变为O到几十欧姆状态,EC之间阻值则是无穷大,而PNP类型三极管在饱和导通状态下,EC级之间阻值则会O到几十欧姆状态,CE级之间阻值则是无穷大.因为PNP和NPN类型三极管工作电流输入和输出方向不同,NPN类型工作电流输出和输入方向是C级输入到E级输出,而PNP类型是从E级输入到C级输出,两者BE和BC级之间存在一个偏置电阻,所以之间阻值为无穷大,其偏置电阻作用是为了防止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输出端残余的电流值流入B级误导通本身.

网友:
引用 网友AU:
师傅  我是新手我想问一下三极管测好坏,还有电量在那个位置测,红笔放那里,黑笔又放那里,麻烦师傅教教我

这个嘛!本来我也想总结下自己个人的经验,不过我还是给你发几个别人的帖子链接吧!有个链接是很详细的,测量三极管,首先你要去了解三级管它有三个极:基极(B),集电极(C),发射极(E),三极管还分为NPN型和PNP型下面的几个帖子你用点心看看,就了解的差不都了。第二篇绝对是好东西,第三篇都是文件,你能下载就下载,不下载多看几遍第二个链接帖子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25911-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20048-1-2.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8016-1-3.html

网友:
楼主分析的好透彻

网友AV:
引用 网友B:
那就要你多来支持下哈!不然都没动力发帖啊!呵呵

楼主不但维修技术了得,,而且还看的出,对坛友的回帖很积极负责,,像楼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V:
楼主不但维修技术了得,,而且还看的出,对坛友的回帖很积极负责,,像楼主学习,,,

技术在于交流,多沟通,技术才能更上一层

网友AW:
技术过硬,高风亮节啊!楼主壮哉!还有neco大侠也很厉害,我看了回复我的几个帖子,受益匪浅!

网友:
烧电阻电容CPU供电芯片是小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W:
技术过硬,高风亮节啊!楼主壮哉!还有neco大侠也很厉害,我看了回复我的几个帖子,受益匪浅!

能看得懂,有帮助就是好

网友AX:
樓主很細心,毛病都在這些細微處。

网友AX:
謝謝你的經驗之談,我正需要這方面的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X:
樓主很細心,毛病都在這些細微處。

呵呵,很多故障只要细心点,都可以修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X:
謝謝你的經驗之談,我正需要這方面的東西。

多谢支持哈!希望这个帖子对你的维修有启发

网友AY:
我是来学习了。换多脚芯片该注意什么呀,总是对不齐脚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Y:
我是来学习了。换多脚芯片该注意什么呀,总是对不齐脚位。

主要对应引脚工作信号定义就行,对不齐引脚可以选择用镊子操作.

网友:
好多都是电容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Y:
我是来学习了。换多脚芯片该注意什么呀,总是对不齐脚位。

在焊接的时候,把芯片吹下来之后要从新装芯片之前一定要清理焊盘,先抹点松香膏在焊盘上,然后用烙铁拖平焊盘,在拖焊盘的时候最好还是要边用锡线,那样既可以拖平焊盘也可以使焊盘上有锡:
1.拖平的焊盘在对芯片引脚的时候比较好对一点,如果你的芯片是从其他主板拆下来的,同样要用同样的步骤拖平引脚,最好每个引脚不要有锡连在一起,焊盘是平的,芯片引脚也是平的,这样在对准引脚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
2.拖平焊盘的时候要用锡线,是要让焊盘带有锡,这样在焊接芯片得时候才不容易空焊。
以上是对于那些IO这样的有引脚出来的芯片。
如果对于我这个帖子那样的CPU供电芯片是无引脚伸出来的,方法就不一样了。
首先当你把芯片吹下来之后,抹点松香膏在焊盘上,然后用风枪吹平焊盘,千万不要用烙铁去拖平,如果用烙铁去拖平,那样焊盘的锡就会少掉,不容易焊接。吹平焊盘后,给焊盘再上松香膏,把新的芯片或者从其他主板拆来的芯片焊脚也抹上松香膏,然后把芯片放在要焊接的地方对准脚位,用风枪吹一下固定在主板先,先不用管它对的是不是很齐,然后再加松香膏,这个时候再去调整脚位就好了。

网友AZ:
给力、      拆芯片测电容短路。   这方法不错、     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AZ:
给力、      拆芯片测电容短路。   这方法不错、     顶

断开前后路,只剩中间一个电容了,无路可走可定是它死了

网友AZ:
引用 网友B:
断开前后路,只剩中间一个电容了,无路可走可定是它死了

确实。  算是又学会一板斧了~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Z:
确实。  算是又学会一板斧了~  哈哈

把你前面学的几板斧交出来,让我也学习下

网友AZ:
引用 网友B:
把你前面学的几板斧交出来,让我也学习下

  发帖需要时间。  修机的时候。  也没时间来拍照~       晚上没事的时候。 来这里脑补脑补就好了。
   献丑献不上去啊~~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Z:
发帖需要时间。  修机的时候。  也没时间来拍照~       晚上没事的时候。 来这里脑补脑补就好了。
...

那是你太谦虚了,每个人都会修到一些比较经典的故障,有时候总结一下,加深一下维修过程,这样也是可以提高自己的维修经验和技术的。

网友BA:
楼主高手呀,这么细致的问题也能查出来,我等小白什么时候才能有这功力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BA:
楼主高手呀,这么细致的问题也能查出来,我等小白什么时候才能有这功力呀

看完这个帖子,你就有这个功力了 哈哈

网友BA:
引用 网友B:
看完这个帖子,你就有这个功力了 哈哈

楼主见笑了,明天有时间还要慢慢的去消化这帖子的内容,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A:
楼主见笑了,明天有时间还要慢慢的去消化这帖子的内容,谢谢楼主,

呵呵!记得评分支持下哦!

这个帖子内容比较简单,仔细看下很容易就能看明白的。

网友:
新手来学习了

网友:
很少遇到电容坏的

网友:
学习一下,不错,技术牛

网友:
下次遇到这情况,再试试。。

网友BB:
2.2欧姆电阻在这里设计主要是保护本身后级相连滤波电容和芯片。

网友:
电容短路导致烧坏电阻

网友:
好详细啊   支持一下

网友:
B75想修都累

网友:
为啥?挺好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焊接的时候,把芯片吹下来之后要从新装芯片之前一定要清理焊盘,先抹点松香膏在焊盘上,然后用烙铁拖平 ...

非常感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对应引脚工作信号定义就行,对不齐引脚可以选择用镊子操作.

谢谢指导。

网友:
学习了 有时候真的测对地阻值很重要

网友:
想问问,一般这些主板的电路图在哪里有啊?花钱买还是论坛有共享的啊

网友:
就是普通的贴片滤波输出电容,在这里作用是稳定电源输出12V电压值到 UT501型号CPU供电芯片 48脚输入工作。以上说得对,C743的作用本来就这样。如高频信号干扰电路,后面的更难搞了。

网友:
学习了   滤波电容出问题的   拿示波器应该很容易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B:
2.2欧姆电阻在这里设计主要是保护本身后级相连滤波电容和芯片。

也有保护前继的作用,当后继短路后,电阻烧掉,避免12V直接对地短路,如果12V长期对地短路会造成大电流导致电源保护,如果电源保护不及时可能还有损坏电源

网友AT:
原来滤波问题也会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所以特别是换有极性的电解电容,一定要注意耐压值,容量,还有正负极。

这个上面应该是贴片瓷片电容吧容量很小的,而且也没有正负极的呀。我思考着因为电容内部损坏导致有内部有轻微短路,180的阻值是不会马上烧坏电阻的,而电容和容量和温度有着很大的关系。当上电后电容内部短路导致本体温度上升电阻温度也会上升过流。电容阻值越来越小接近直通时电阻过流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瓷片电容一般没有分正负极,其本身容量在这里应该是偏小的,这里180欧姆应该是拆掉电阻和芯片后电容本身 ...

是的。但是后来我又思考了下其实电容不到到达0欧姆的2.2欧姆的电阻正常可通过的电流达到1安得时候估计都会烧了。

网友:
电容也需要注意了。以后也多加小心

网友(2015-07-14):
烧供电电阻必定是有短路啊!!

网友:
楼主这种芯片不好焊接跟这有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