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工作站电源求解

楼主(2015-05-25):
HP Z600的电源 台达DPS-725AB A

机器通上电  CPU风扇转一下 停掉 类似短路保护一样 并且电源有4声嘀嘀报警声

取下电源单接220V 电源风扇一直转 指示灯不亮 电源输出接口处有量到12V 5V(+5VSB  )PS-ON 0V 跑线 PSON 到1002DS 网上查不到 1002DS的PDF

各位大师指点一下迷津啊

补充内容 (2015-5-28 19:30):
换上了个新的1002DS  新的情况出现了 原来的5VSB 变成了6.9V  PSON变成了12V  如果不装 1002DS 5VSB正常输出5V PSON 无输出 现在思路乱了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请大师指点

补充内容 (2015-6-21 18:13):
已经修好 思路过程在22楼

网友:
上图片,什么元器件

网友A:
1002DS是台达定制的芯片,好像电子报上有篇文讲过,记不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2DS是台达定制的芯片,好像电子报上有篇文讲过,记不准了............

好像是有一篇,找一找...............

网友B:
修电源程序不对啊,也没把故障现象讲明白。
修电源三步曲:上电待机---短接绿地---接上主板。
看电源输出电压是否全部正常。
拆开电源上张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电源程序不对啊,也没把故障现象讲明白。
修电源三步曲:上电待机---短接绿地---接上主板。
看电 ...

最主要的还有灯泡大法你没有说

网友:
楼主电源不错,加油搞定它.................

网友C:
我有几十个电源。。。还不会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几十个电源。。。还不会修

你可以抽点时间,练练手,不耽误挣钱..............

网友:
台达的电源很多pwm都是定制的,难找到paper和备件,建议从单个分立器件查起,mos,二极管,电容,电阻,特别是输出和pwm部分的电解和节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抽点时间,练练手,不耽误挣钱..............

正在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参考一下此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58534-1-1.html

换上了个新的1002DS  新的情况出现了 原来的5VSB 变成了6.9V  PSON变成了12V  如果不装 1002DS 5VSB正常输出5V PSON 无输出 现在思路乱了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请大师指点 帮忙看一下 图上的两个芯片一样嘛 下面的那个是我买回来的 上面的那个是原来的

网友:
图上的2块集成块是一样。只是厂家不同,上面那块是日立代工的。下面是意法半导体出的。功能都一样。16脚是副5V电压输入端。2脚是地。在副电正常的情况下,短接绿黑线,量1脚是否有电压。如果有就是好的,如果没有电压,则是坏的可能性90%。应该跟NPS-750AB A方案差不多。修过。工作站电源设计复杂,保护电路比较全面,环环相扣。经常遇到的故障就是继电器不吸合,继电器吸合,无3.3,5,12V。启动困难。无图字,跑线路都头大了、。

网友E:
楼主修改了吗?待机电压是多少V?我最近也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改了吗?待机电压是多少V?我最近也在修

你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启动。最后查到PCS01这集成块。在网上查了说是这集成块设计有缺陷。后来改良的型号是PCS02,。这种工作站电源整流出来的是280V。跟ATX电源的300V是不一样的,不同之处是220V之间有个压敏电阻。继电器的作用就是短接这个压敏电阻。分析了下电路,如果继电器工作的话相当于屏蔽了压敏电阻。(这里压敏电阻起防浪涌烧坏整流桥的,也是起防雷击的。)那么整流后的电压应该是300V以上的。继电器不工作,那么压敏电阻就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