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显示器问题,显示器按电源开关开机LOGO过后提示无信号输入黑屏。

楼主(2015-05-25):
海尔HT-20928B 有这个程序的麻烦传一个试试。谢谢

网友:
1先确定接口是否有问题,2打值看防静电管是否不良。3程序坏也会这样,

网友:
VGA,红绿蓝行场量一下

网友:
先备份程序在刷

网友:
换台主机试了吗,用波波打一下接口波形,追查一下,是不是直观一点呢,小白弱弱地说

网友:
VGA线和VGA接口和数据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