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29 刷BIOS后开机很慢

楼主(2015-05-25):
HP TPN-Q129 板号:DA0U83MB6C0 刷BIOS后,按开机键后要15秒屏幕才能亮起来,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再换个BIOS试试。

网友B:
BIOS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版本的问题吧

某宝上买的,论坛里还没有这个BIOS,

网友:
直接去官网下载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换个BIOS试试。

这个还是买的了,谁有发一个我再刷试试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就是bios咯

网友:
买的刷了有问题就那样算了么 这生气也太好做了吧

网友:
。。那还是BIOS 问题了,找卖家换。。

网友:
换个bios  或者桥啊

网友: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开机慢的问题?

网友:
直接官网上,肯定没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 我的也是在某宝上买的   开机慢   还死机

网友:
应该是BIOS有问题,换个就行了

网友:
你这种问题应该还是BIOS问题,这种开机慢,中间肯定是档代码档了一段时间,然后才过去。我遇到过两种情况,第一种 EC BIOS问题,,第二种,PCH导致的,。。仅供参考,,,建议你还是再刷一个BIOS,不要从论坛下载,,从官网下载,用备份的BIOS合成,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