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X460掉电

楼主(2015-05-25):
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贴,只是细心的小发现。
接到一台X460,有保修,新主板回来后装上会不定时地掉电,后来我发现只要用力按一下触摸板附近就会掉。怀疑是装配不到位,重装了一遍问题依旧。仔细看主板,发现只要按一下5V电感旁边的标签纸就掉了,撕开一看下面有一只小电容......问题找到了,撕掉标签纸问题解决。哈哈哈哈,和维修貌似没一点关系,各位看官给我着小白点分吧。谢谢啦

网友:
楼主要是附上图片就更有说服力了

网友A:
有保修的板子?出这问题 ?
还是你的板子从TB定的啊 ?

网友:
不错记下了,以后会修到

喻庆国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我上面的灌水大神 你又换号来灌水了?

网友B:
图片来两张呗  看看那

网友:
不会是板层的问题吧

网友C:
标签是导电导致电容短路还是纸质的 标签把电容给粘掉啦。。。。我好想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保修的板子?出这问题 ?
还是你的板子从TB定的啊 ?

TB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签是导电导致电容短路还是纸质的 标签把电容给粘掉啦。。。。我好想不太明白。、

导电的 按下去就相当于短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来两张呗  看看那

不会,我是小白

网友:
其实我也是小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