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内存刷SPD方法

楼主(2015-05-25):
我有一个SUPERPRO 280U的BIOS烧录机,但是没有这种转换座,请教如何在DOS下或其他方法可以刷内存SPD的,大家分享一下吧 谢谢

网友:
WIN下可以刷写。

网友A:
我都用简易的编程器刷内存方便10几块钱的编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简易的编程器刷内存方便10几块钱的编程器

能发个图片来看看不,哪个编程器叫啥,我也去买个

网友:
还没有修过内存,只是简单的搞搞金手指烧了的。。。

网友:
我用 ST的24C08 替代内存上的的SPD EEROM 居然不行!楼主你编程器选择哪个选项?如果找替代料,随便24C08 可以吗?

网友:
24C08 不能向下兼容 24C02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发个图片来看看不,哪个编程器叫啥,我也去买个

CH341A 编辑器10多块
http://dwz.cn/OK8GW   包邮20.8元,送贴片转接座,如果怕焊接麻烦,就再买个转接座,在“自由搭配”里选择个!

网友:
刷这个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网友:
刷rom成功维好多吗?

网友:
RT809F就可以刷写 如果有内存座子那样的可以不拆芯片直接刷写 座子很便宜的

网友:
有个软件可以在电脑上热插拔刷的

网友:
应该有转换座子可以卖的吧

网友:
成功率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