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蓝屏

楼主(2015-05-25):
一开雷击了.CPU供电烧了换了好了。进系统蓝屏CPU 内存 南桥都换了还是进系统蓝屏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cpu滤波电容换过没有?听说时钟问题也可能会造成蓝屏

网友:
BIOS 刷下试试  在重做个系统

网友:
拆除外设试试看。

网友:
你看看网卡有问题吗

网友:
网卡有拆了吗,都被雷劈的,严重的南桥都有可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