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待机短路,意外修好,但还是不懂

楼主(2015-05-25):
机器型号:三星R428   独显
板号:BA41
故障现象:待机0.2
维修过程1,接到机器第一感觉是南桥背面电容短路,拆机后发现硬盘下面贴纸被撕开,后发现通病电容已经被敲掉。遂排除通病
         2,用手摸待机芯片RT8205,很烫,(放在以前我会第一时间换掉系统供电芯片,现在就谨慎了,问题可能不是这个芯片,有可能是外围电路引起   的)
A:打下3V,5V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B:通电-测下线性VREG3和VREG5.3V,5V正常。我也给3.3V,5V,通电烧鸡也没烧出来,给待机3v5v烧鸡也没烧出来。

这时候我就蒙了,不知道怎么下手,先说下我是怎么修好的,实在属于乱蒙。
我抱着试试的态度,找到3.3v线性的去向,找到BIOS芯片,正好手上有个一样的板子,直接换掉,通电亮机。应该是BIOS芯片拉低电压,但是为什么线性3,3V,正常呢,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机器怎么修?3,3去的地方多了去了,总不能一个个拆了吧

网友A:
楼主不是烧了不?烧的时侯没摸到还是它不发热?

网友:
BIOS芯片拉低3V真的没遇到过,看来电子产品真的是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
这个很正常啊,EC待机时需要供电,还需要程序,所以BIOS供电就要和EC挂在同一条线路上。EC使用的是3V线性电压,那BIOS肯定也要用3V线性电压了。

网友:
待机0.2应该烧的出来哦

网友:
哥,这不是敲掉南桥后面的电容就行了吗 ?

网友:
恩奇遇传奇

网友:
新手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BIOS拉低电压的

网友:
不错记下了,OK

网友:
运气好这个钱该你赚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bios的问题,我也不懂1

网友:
我想问下。你3V,5V对地值为多少

网友:
机器修好了就好啊?

网友:
BIOS拉低电压,又是一个疑难故障啊

网友:
呵呵,今天我遇到和你一样的机器,一样的问题,但我是直接换ic好的,还好没你这么麻烦

网友:
运气好 就是好呀

网友:
烧鸡没摸bios吗。遇到过ec短路导致待机大电流的。。但是烧的出来。bios短路,测3v对地也应该查得出不正常啊。

网友:
应该能把bio烧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烧了不?烧的时侯没摸到还是它不发热?

烧了,全板子没有发热的,没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