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32脚的bios 怎么这样刷写不行???

楼主(2015-05-25):
两个32脚的bios 怎么这样刷写不行???  哪位大哥指导一下给点意见看看怎么这样不行 芯片能读也能清空 就是写不上  看图  他这两个bios除了第22脚其他都是连一起的  我就把从1脚到32脚都焊到了编程器上面 第22脚没焊上去 弄两个线头 要刷那个就接哪个 可现在问题是这样做的不行  能读但写不进去

22脚就是片选信号脚  刷写的时候已经断开

网友:
引线长了,不行的

网友:
单独刷不行吗必须成对刷吗

网友:
我不想把芯片拆下来 两个芯片拆了一个 就可以刷 两个都在板子上面就不行

网友:
两个一起当然不行了,找出CE片选脚,不刷的要断开此脚,一个个来刷。

网友:
晕,买个转接座吧。

网友:
用座子来刷,也很方便,,,,

网友:
片选cs脚在刷写的时候已经断开了额

网友:
22脚就是片选信号脚  刷写的时候已经断开

网友:
买个通用的   直接焊接上面

网友:
现在终于可以了  还是楼下的兄弟技术牛逼   贴一张图

网友:
这个还要学习下。貌似看不懂

网友:
没有必要学习 一生也碰不到这事

网友:
费这么个老劲,楼主说你什么好呢?你焊那么多根线的时间,我都可以修好几块了。有编程器还有这样弄的。

网友:
不知道情况不要乱说   这个不是主板上面的  这个是工控机什么的程序   成品的就是那样的东西  弄的比较多  不想拆芯片

网友(2015-06-24):
值得借鉴,若碰到可以捞金不少,工控的,老板付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