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高压板ADJ应为多少v?开机0v 关机9v正常吗?

楼主(2015-05-25):
显示器高压板ADJ应为多少v?开机0v 关机9v正常吗?换了一个高压板ADj开机为0v 关机为12v什么情况????急求在线急求,求大神帮忙、显示器亮下就灭 在线急求
显示器

网友:
一般正常是5V

网友:
有的是高电平有效有的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ADJ这个是亮度调节信号,这个电压跟随调节亮度而变压,一般都是一个高电平不超过3.3v

网友:
我见过有 9V的。你发个照片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