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U2211HT 备份MUC后点不亮

楼主(2015-05-25):
          初始的故障为电源板前极烧坏了···我改了LD7575后 通电正常了。接上数据有显示了报价100···然后我看看驱动板这么好,心想备份它的MUC了 吹的时候我做好那个是1脚的记号的了。然后在编程器读取了保存后,我装回去驱动板 悲剧开始了。死活都不开机了,电压也是有的····后来我又把备份的数据再刷一次还是不行。。···郁闷了我对比了淘宝的好板子仔细看了下没有掉件的、。,实在是没有头绪了···这块驱动板也贵啊80一个

网友:
买个数据试一下吧

网友:
会不会是芯片吹坏了

网友:
换个 BIOS芯片试试

网友:
有可能芯片吹坏了吧

网友A:
要是芯片吹坏了,那根本就不可能把备份的资料再次写进去啊!

网友B:
实在不行就只能换板了。

网友:
显示器的BIOS应该都一样的吧···256K的 我在其他的驱动板上换了一个把程序写进去也是不行。哎··真是悲剧了这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就只能换板了。

哎···我知道 ··就是郁闷啊。哎搞得我今天真是难过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芯片吹坏了,那根本就不可能把备份的资料再次写进去啊!

是的啊···肯定不是芯片坏了,我也认真的看了看也没有发现掉件了的

网友:
我就是想问一下大家·····显示器的八脚25L芯片 正常是不是1脚可以测量到电压的?我发现没有的,有时候有个1.5左右一会就没了,,然后就2个阻值不高的电阻直接连 图像处理芯片了

网友C:
楼主 上某宝找找看有没有这个数据

网友D:
个人感觉是把芯片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上某宝找找看有没有这个数据

其实我觉得应该不是数据问题吧····你看我是显示器好的时候拿下来芯片的,直接备份了的应该不会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是把芯片吹坏了,

但是芯片我也换了···还是不行啊。如果是原来的坏的话程序按道理它是写不进去的

网友E:
芯片坏了的也有能写进数据的情况,你这问题如果觉得没其他地方问题,那么可能就是你改的电路出问题带不起的情况,你直接接个供电给驱动板试下就知道了,不用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坏了的也有能写进数据的情况,你这问题如果觉得没其他地方问题,那么可能就是你改的电路出问题带不起的 ...

也不存在带不起这一说·····电压是稳定的,,,开始我都已经说了 我都接VGA煲机一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点太背,,,,,,

简直死背到家了

网友:
可能你备份的数据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你拍下照片看看啊,你说你做好了1脚的标记,别是装反了,我上次就是就装反了

网友:
今天带着疑惑在淘宝买了个程序·····还是不行.............实在是不明白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