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上电不跑,没集显电压,已遇到三四台,都是Q4短路

楼主(2015-05-25):
Q4短路引起CPU内存模块1.5V供电(U3)转换不过来,内存不过,再引起没集显电压。
位置在CPU与内存背面中间。

网友:
赶紧收长下。我都好机台没搞好了。

网友:
3个角的吗?还是4个

网友:
都是通病了!原因是屏轴断照成MOS短路

网友:
经验呀。学习了……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搞得蛋疼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不错记下了,以后会修到的,谢谢

网友:
看到通病收藏下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经验,记着了,以后备用

网友:
   好贴    上次遇到搞了两天才找到问题

网友:
好,这个通病可以收起来

网友:
新手学习了,经验先记下以后可能会遇到

网友A:
楼主应该拍两张照片这样就有图有真相了,下次发帖写详细点,大家好加分。

网友:
来两张图纸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拍两张照片这样就有图有真相了,下次发帖写详细点,大家好加分。

上班偷闲发的,没多少时间整理,有个大致方向,人人都会思考吧。

网友:
这个多查查图纸,应该能查出来吧‘

网友:
来个图看的明白点

网友:
谢谢 提供给力的案例 有幸碰到此机器的类似故障可以秒杀了

网友:
如果有个图就好了,这个问题遇到过

网友:
这个 我修好 就是这里

网友:
图片拍照米遇到

网友(2015-07-02):
好东东,收好了

网友:
有没图片 楼主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啊, 要慢慢查

网友:
电流是不是在1.0左右啊? 不亮机的 Q4短路直接换掉就可以了吗? 我现在就在修这个机 晚上来逛逛

网友:
学习了 不过没有遇到过

网友:
原来这机子是过了内存之后再出集显电压的

网友:
以前论坛上有写过,这个三脚管短路会拉低旁边的1.5v

网友:
收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
Q4应该没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
下次遇到留心。看看这里

网友:
这个通病可以收起来

网友:
无私奉献 非常感谢

网友(2015-12-13):
楼主应该拍两张照片这样就有图有真相了

网友:
我都修了几台搞到蛋疼都没有搞好,收下了。

网友:
恩恩 其实直接短接上面那个连接点就OK

网友:
这个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个机器遇到过没修好!很好!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