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堆从垃圾中挑出来的电源,一个梯形电源维修实例!

楼主(2015-05-25):
春天过了,各种雷击高压等,废电源一堆在边上等待处理,平时没时间,今天闲来无事,本菜鸟手痒了,练练手

挑出5个成色好的,电源(4个航嘉,好沉的感觉,品牌电源修好才能买个好价钱,杂牌的没意义,长城航嘉 随便买个 6 7十大洋,杂牌的30都没人要,额,扯远了。。) 其中一个梯形的电源,由于好奇,见过,也不知道好不好,拿在手上没分量,断定,再好也好不到那里去,外行掂重量。嘿嘿。不过成色很好,下面就说说
本菜,修复它的过程。

本人菜鸟一个,图纸上面的 基本看不懂,大家不要鄙视我啊 。以前修电源都是用的我的 绝技 电源维修三板斧,以前发过帖子的。
单独拿出来

比一般电源要大一些
风扇在侧面,这个比较少见,

上面还有一个 静  钢印,貌似很nb的样子 。此电源为,短接绿线 不转
,测量绿5v也没有,以前貌似雷击坏的,主板网卡都挂了。由于特别所以有点印象
开膛破肚

别说设计还很合理,220v 和那个220v主干线上面的一坨,不知道是的,都是可以
插拔的,破手机像素太低了,细节没拍,看不清
大致看一眼,大电容 怀孕,保险烧黑一片,我擦 绝对有大短路啊 。
换掉大电容,保险拆掉,
接通电源,保险两端接电灯泡一个,卧槽,顿时亮瞎狗眼啊,汗一个,突然想起桥电路都没检查,
接什么灯泡啊,真心菜。自抽一嘴巴。
果然,桥电路短路了,换了后,灯泡不亮了,
嘿嘿,直接锡丝焊上保险两端,通电,绿色5v 有了,紫色也有了。
哈哈,满心欢喜,准备短接绿线,结果悲剧了,没有任何反应,
这样好像 说明铺助电源,还是什么的正常了是吧,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主电路没工作
由于看不懂图纸,一顿瞎折腾,
换了 16脚芯片,由于是单芯片,不知道怎么测他,怀着试试看的态度,哈哈被我蒙对了
短接绿线风扇欢快的转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12v电压跳变,还伴随传说中的杀猪声,我擦 不会这么背吧
苍天啊 这是要玩死我的节奏啊,到此已经修了将近一个小时了。
没方法,修到这个份上了,只有硬着头皮往下修。
论坛好多前辈,说 电压跳变 干掉光耦,杀猪声是有微短路。
怀着这个思路,一个一个测试,
换了几个小电阻,和光耦,电压正常了,小激动了会,

可恶的杀猪声啊 ,真tmd 操蛋,更笨不知道 怎么下手了,貌似有问题的地方都换了,
电感,变压器都加焊了,唯一 没动烙铁的,就是那一撮 小电容了,外观上看没有什么
异常啊 ,不要我全部拆了,本菜又点懒,以前好像看到一个大侠帖子,说加大电源负载,
有短路的电容回 发烫什么的,断电后马上用手摸摸,谁烫干谁,
卧槽果然啊 ,一个电容,啪的一声巨响,吓我一跳,居然爆炸了,呢吗,就你了,你丫的

就是边上这个小电容,手机像素有限啊,原来在电路上的时候 号称飞机坪,很平很平,
说来说去,还是绿皮电容不靠谱。。。。。
换了以后 ,操蛋的杀猪声终于消停了,本想把所有的绿皮电容换掉的,怕麻烦就没动了,
一垃圾电源,明天就3 40大洋贱卖出去。成色真心不错。擦擦和新的一样。
这个也个大家一个解决思路啊。
上机1小时,没问题 。。。

最后,特别鸣谢:
          220v市电
          烙铁
          一个报废的金河田被器官无偿捐献O(∩_∩)O哈哈哈~
大家来瞻仰它的遗容

对它的大无畏精神表示钦佩!
其他几个电源修复没这操蛋了,基本很顺利亮机使用。

本菜献丑此结束,谢谢各位 大侠捧场!下次再会!(我真心看不懂图纸,5555. 不装逼)

网友:
这个电源一看就不怎么样,用集成主板还行

网友A:
实在是划不来啊

网友B:
爆炸的电容是12v滤波的吗?

网友C:
问一下楼主换的IC电路是啥型号?................

网友D:
超频3的电源吧。用料做工还不错,1、2级EMI电路完整,双磁环输出。噪音比较小,是二线牌子中做的不错的,和杂牌电源有天壤之别的。

网友:
电源一看就不怎么样,用集成主板还行

网友E:
雷击导致电容怀孕了,少见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是划不来啊

是有点,不过后面是硬着头皮修的,没法发了,修了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爆炸的电容是12v滤波的吗?

16v 1000uf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楼主换的IC电路是啥型号?................

金河田上面拆的,型号没看,测试了下 对应脚 一样,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频3的电源吧。用料做工还不错,1、2级EMI电路完整,双磁环输出。噪音比较小,是二线牌子中做的不错的,和 ...

这么说 可以卖个好价格喽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雷击导致电容怀孕了,少见的啊。

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也难说,反正见到这个就换了。

网友:
我这也有十几个坏电源,懒得修,成色很好的有时间就搞一下。

网友:
楼主真是赚钱练手两不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楼主换的IC电路是啥型号?................

太可惜了,有型号就更好了............

网友:
之前有人说过,修电源还是学修其它产品的基础。可以学会跑电路,找原理。

网友:
这年头钱难挣,挣一个子是一个子

网友:
楼主是专业修电源的吗?我有一个长城P4 350的副电源高频变压器烧坏了,不知楼主那有没有拆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