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DR开机在滚动条一直滚动不进系统

楼主(2015-05-25):
昨天同行送来一个华硕K55DR的机,WIN7开机在滚动条一直滚动不进系统,我换了GHOST与安装版都不行,不知是什么问题,我在论坛上也看到有类拟的帖子,但都没有解决,不知哪位大侠修过,请指导一翻~~~

网友:
硬盘换没,其他外设去掉  排除法

网友:
桥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排除 系统 问题
排除外设问题

查主板 桥等

网友:
拆外设再进PE试一下

网友:
你还是看看硬盘吧 这个问题说好修也好修 说难也难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换系统、换硬盘、不行就只有修主板。

网友:
外设一个一个拆

网友:
amd的机子吗, 我有一台是卡华硕的logo

网友:
去掉键盘试试,进PE这些正常吗?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换内存硬盘,显卡还是一样的准备写个BIOS试试看

网友:
一般都是先拆外设 不行就刷BIOS 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