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维修伟创CQ45

楼主(2015-05-25):
今天刚拿到主板,慌慌张张的忘记把测到的数值拍下来了,哈哈哈 莫见怪!拿到主板,首先各大电感打值

发现5V电感打值只有14 有问题 果断抬起一条腿,打值电感前端和后端(到手之前5V电感后端少量滤波电容,查找图纸找相同的换之)发现后端有300多 前端只有14 前端短了

找到待机芯片,直接插电示波器测 5V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而且芯片还发烫的厉害 估计芯片坏了吧 哎。。不想换啊 麻烦!再查查吧

按照引脚定义先查了+VL 查他的线性开启ENTRIP1和ENTRIP2这两个引脚一般通过一个电阻直接接地

用示波器测量PWR_S5_EN脚 有3.3V左右的高电平 U28和U27是个N沟道复合管 需要PWR_S5_EN为高电平时DS导通接地 线性开启,条件满足,没有拉低 果断拆掉 在板子堆里面找了半天还是只找到一个这种稀有的小管 只换一个掉5V线性好了 (实测悬空也满足开启条件)

拆掉之后主板终于待机正常了 果断装上假负载 电流只跑到了0.16A卡住了 说明主板还不能亮机 各大供电查了一边 基本没问题啊 很是疑惑 请教了一下黄哥 说是CPU没工作 开始查他的供电 以及信号 发现CORE_PWRGD不稳定 一只在跳 果断查他的3V上拉电压来源

发现是由U33转换的 直接拆掉芯片 测量焊点 OK 稳定的 说明芯片坏掉了 更换了就好了 再次装上假负载上电 跑至0.7左右 基本OK

总结:当测量一些不稳定电压的时候,万用表就就开始不给力了,一些瞬间波形还是要示波器来抓!修主板还是要细心,小小的一个MOS影响可能会影响整个机器!

网友:
很多小小白的维修经验值得大师们学习

网友:
这个是CPU供电好信号怎么影响CPU供电呢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因该是CPU供电不稳定猜对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有图有真相。后面两个图太小了,放大又不清晰,看起来有点吃力。

网友A:
兄弟你这个简直是教材啊!大师冒充小白!不厚道

网友:
直接插电示波器测 5V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而且芯片还发烫的厉害 估计芯片坏了吧 哎。。不想换啊 麻烦!——什么态度!

网友:
呀,我也看懂了。

网友:
分析的很好,思路很清楚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分析的挺好的

网友:
思维清晰,基础扎实,

网友:
CORE_PWRGD,不是控SB开启时钟么。怎么影响CPU供电了。是因为CPU芯片 本身需要二级电压吧?

网友:
找出待机芯片的条件,以及一些先关的元器件,说明基础很扎实,学习

网友:
学学  继续学习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AAAAAAAAAAAAAAAAA

红颜丶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3VS只是由+3VALW经过U33转换来的,一路上还经过其他元器件吧,CORE_PWRGD不稳定立即拆U33,虽然修好了,是不是有点牵强

网友:
见过多了5v不来跟管 有关关

网友:
这样的教材灰常给力,楼主辛苦了。多发这样的帖子,给小白谋福利,谢谢你

网友:
这是跨入大神的第一步了呀楼主。

网友:
思路  不错 值得 学习

网友:
兄弟你这个简直是教材啊

网友:
可以呀楼主小小白就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个维修过程怎么看都不是小白了

网友:
基础扎实 。。

网友:
分析有力,思路清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个简直是教材啊!大师冒充小白!不厚道

兄弟你这个简直是教材啊!

网友:
我修到这种发烫的3V5V芯片都是直接查EC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学习了,顶你继续努力,你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希望再发更精彩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这个简直是教材啊!

你怎么回复给我了捏?

网友:
楼主的  理得很好啊

网友:
学习学习   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 不错。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样的生手可以比拼很多老手了

网友:
不够细心的我  能不能继续坚持学下去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果断收藏

网友:
一个电阻引起掉电

网友:
这个机子修的好

网友:
细心的lz  可以烧出来啊。

网友:
功底扎实。。。。

网友:
恩恩,思路清晰。这个主板常见

网友:
思路清晰 难得的经验思路

网友:
论坛里还是藏龙卧虎哦

网友:
新人水平不低啊,比我当年强多了 看来该换行业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  最适合我们这些小小白学习啊

网友:
不错呀,,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修的不错,没有耐性修主板了

网友:
你骗人   我就是小小白  为啥就没你修的好

网友:
是什么剖呢

网友:
小问题,大周折,这就是维修人的辛苦!

网友:
sony VGN-sr28无显sony VGN-sr28无显

网友:
修本本还是要有波波

网友:
分析的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好用心,换我遇到这种情况,早就扔一边了,感觉做久了人会懒。。。

网友:
按时序修就是厉害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是实地修板啊?目测楼主比我在实地的时候强多了

网友:
赞赞赞赞赞赞赞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对于很多维修人员来讲,TPS51125巨烫,肯定会先换一个的

网友:
大家一起加油坚持就会胜利的

网友:
3/5V能修好,全板也能修,可以毕业了

我的泪为谁飞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重复回复多次

网友:
真不错 教材呀 就是图不清晰

网友:
楼主修机真细心

网友:
俺现在还找不到3V5V

网友:
、找出待机芯片的条件,以及一些先关的元器件,说明基础很扎实,学习

网友:
分析得很到位

网友:
不粗,学习了,以后要学会使用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