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25 一体机,不触发,粗心大意,白忙活了半天

楼主(2015-05-25):
刚接到这机器,客户说给朋友修地,修不好到我这里,这个机器和C325一样的板,通病就是EC BIOS的问题,大都刷了就好,插电有0.012左右电流,测3 5V电感无输出,以为不正常,其实这个3 5V是要触发后才产生的,在这里走了不少弯路,最开始刷EC BIOS 三四个无果,桥BIOS,换待机IC RT8223P,做单桥,换EC,故障依旧,真TMD无语,本打算放弃了,看到桥边上有个跳线,测试1 2脚无电压,电池是有3V的,一路向上查到3V_S5只有1.2V,不对啊..这个是由PQ24产生的,PQ 1 2 5 6脚有3.3V,测到3脚只有0.7V,应该要有15V左右才对,继续查15V是VIN通过分压而来的,问题找到到了,就是分压电阻出问题了,我直接去了PR115,过PR127后得到17V左右电压,触发显示了..,,,前面的白忙了半天,,哎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了,学习了

网友:
不细心走了弯路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不错记下了,以后会修到

网友:
楼主修这个机器走弯路了?

网友:
这个按道理是上拉电阻阻值变大了

网友:
好多触发后才出3-5V的都走弯路

网友:
谢分享了。下次我也会注意

网友:
维修要细心 才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3V,5V触发后才有,确实比较容易忽视!

网友:
阻值变大?我一般会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去

网友:
还没有见过的现象

网友A:
楼主也不算白忙乎,只能说走了弯路,其实都一个意思哈哈。。。。。只要价钱高,还是一样高兴。。。

网友:
价钱高什么都不是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不算白忙乎,只能说走了弯路,其实都一个意思哈哈。。。。。只要价钱高,还是一样高兴。。。

报价300,,不高也不低,,刚刚好吧,,公道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报价300,,不高也不低,,刚刚好吧,,公道价.

现在笔记本维修至少报价在260到360之间主板,不然就没有退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笔记本维修至少报价在260到360之间主板,不然就没有退路。

你们是哪里?可以报这个价?

网友A:
杭州萧山,清灰全开100.主板一般全部不低于260.只报主板问题,不报具体什么坏,如果报的太细,客户就自己在淘宝上一搜芯片,就知道价格。所以一般直说,主板多少,哪怕几乎零成本也收300多,这是老板定的,屏一般550到780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是哪里?可以报这个价?

现在有的做维护的只要地方好,比咱们搞维修的赚的钱还多,都是维修自己搞的,同行的机器比散客麻烦。维修要做好,第一地方好,广告,技术好,还要价钱高,才能把质量提上去,之徒数量已经不行了。

网友:
修习惯了,就会有一套自己惯用的思路,走弯路很正常,

网友:
学习了。。。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没待机你没有查条件吧,按条件查应该查得到原因

网友:
细节成败结果!!!

网友C:
你刷的那个是主板BIOS   还是显示器的程序啊  小白问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杭州萧山,清灰全开100.主板一般全部不低于260.只报主板问题,不报具体什么坏,如果报的太细,客户就自己在 ...

比我们这边好多了,,广东的价格普遍都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刷的那个是主板BIOS   还是显示器的程序啊  小白问问

ec 和 桥的确BIOS 都刷了

网友(2015-06-25):
引用 网友A:
杭州萧山,清灰全开100.主板一般全部不低于260.只报主板问题,不报具体什么坏,如果报的太细,客户就自己在 ...

真这么好吗?好有诱惑力

网友:
楼主 能把图纸分享一下吗,我也修到一台这个机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我们这边好多了,,广东的价格普遍都低

越是电子行业发达的城市越不好做 ? 是不是这个道理?

网友:
时序整错了就会走弯路

网友:
谢谢楼主,你不说我也会去搞3V5V

网友:
修好了,才是重点

网友:
问下楼主,既然你说这个机器是触发后才有3 5V,那么PQ24的1256脚 3.3v_aux怎么会有3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