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20 I3cpu 电流0.68不亮

楼主(2015-05-25):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不出CPU供电的,换了一个U37出来了 原来的电流时0.43,现在成了0.68修过的大神支个招,有时序的顺便共享一下时序,谢了

网友:
不错记下了,以后会修到

网友:
没有呀帮你顶下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估计问题还是出现在cpu供电芯片这一块

网友:
cpu的开启信号有了吗?条件都不查一下

网友:
各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估计是集显供电没出来

网友:
已经修复了  本来的故障就是U37损坏 上家直接把原来的桥干下来了  新装上去的都是坏的  把旧的掷球装上顺利开机

网友A:
谢谢各位支持  本人感觉技术慢慢好起来了  哈哈

网友(2015-06-28):
主板腐蚀的概率吧比较大,查一下mepwrg这个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支持  本人感觉技术慢慢好起来了  哈哈

技术是在实践中慢慢总结的,每修好一块板子都是一次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是在实践中慢慢总结的,每修好一块板子都是一次进步

就是 经验要慢慢积累才行

网友:
这几天又碰到疑难杂症了

网友:
搞得一头雾水  不知该从哪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