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713N通病故障,维修求助

楼主(2015-05-25):
三星713N接上VGA信号就提示非最佳模式,1280*1024,但是单独接Crt显示器调好啦要求的分辨率还是原样,大家接了了这种第一感觉就是刷程序,但是这里千万要注意不要拆下刷,尽量接VGA线线刷,如果线刷还是不行那就加焊程序芯片,如果还是不行那就直接换掉它

网友A:
线刷,怎么刷啊?我做冠捷售后觉得,冠捷线刷跟拆下来耍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刷,怎么刷啊?我做冠捷售后觉得,冠捷线刷跟拆下来耍是一样的

RT809F就是线刷编程器。

网友:
我每次取下MCU就刷,刷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