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短路维修!

楼主(2015-05-25):
今天拿到一块主板!他说我插上电源就知道什么问题了!插上电源开机!触发亮一下就保护了!看来是短路保护了!再开机!不能触发了!是电源保护!说明有大短!拔掉CPU  4P独立供电!触发不短路了!看来是CPU供电问题了!用万用表测4P独立供电对地短路!是MOS管短路!测量每一项的MOS管的上下管!测到第三项供电管上下管了短路了!从料板拆几个下来装上去!(这主板’是双上管双下管的)!装上去测试4P独立供电资对地值正常了!每一项的G\D\S极都一致!上电触发亮机跑码了!维修结束!这板子是同行送来我代修的!代修的应该收多少钱啊!

网友:
第二第三张图的顺序搞错了!

网友:
稍微便宜一点就行,

网友:
只坏了MOS管的故障是容易的故障,楼主适当收些钱就可以了,放长线钓大鱼。

网友:
同行价,看你怎么收了,我是一点电子电路知识都没有的,以前都是拿去给别人修的,换电解电容要10块钱一颗,换MOS管被人家收50块钱。所以我打算自己学一点这方面的知识。等我会换插件元件和贴片元件了我才发现,他收我的钱有点贵了。

网友:
价格不太好说,各地的行情不一样。 比直接客户便宜些,考虑到长期合作的

网友:
这种问题 同行我们都是30块啊。。。客户可以报价80到100

网友:
每个地点都不同,像物价一样

网友:
一般都是40左右的

网友:
好吧!他说30块!被你们说对了!

网友:
商家的话一般是30

网友:
12V短路 比较好修

网友:
这板不换电源芯片估计会返修

网友:
短路的问题,有好修的,也有不好修的

网友:
我们收50,大家都有赚

网友:
没有技术性,算秒杀了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基本都是同行价30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