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里糊涂修复HP的CQ40笔记本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5-05-25):
一台HP的CQ40笔记本无待机电流,测试公共点和各电感无短路现象,测试开关排针为低电平。确定为无公共电压。通电后,测PQ101的第四脚为高电平,要为低电平才正常。现测PR109的第一脚,为高电平,PR109的第二脚为0V,估计PR109坏,可这种150K欧的大电阻是很难坏的,最后我用一根线短接一下PR109的1、2两点,待机电流0.05A出来了。把线拿掉,装机测试正常。真是怪事

网友:
典型的仁宝电路,建议楼主研究下,会学到很多。这样解决并不完美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PQ101内部的电流会在2脚产生一个微电压(18点多,在P2点能测到),在PQ109的第二脚(PACIN)为高电平时,PQ109的第1、3脚导通,3脚是接地的,所以也就是PR106的第二脚接地(也就是你测的2脚0V),在这两个电阻串连的情况下,P2加18点多的电压,再经两电阻分压,在PQ101和PQ103的第4脚会有一个8V左右的电压来开启这两个管,使19V到达PQ103的第8脚。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  啊   大师啊

网友:
之前遇到过PQ103屡次烧管的,就是保护隔了的一个管子不良,这种问题要在出问题是测量你图中那些个小三极管MOS管的逻辑

网友:
小小白表示相当不理解。。求大师赐思路。

网友:
没查出原因,不怕返修吗?

网友:
PR109坏 => PQ101, PQ 103的第四脚为高电平

网友:
随缘修机法,不错!

网友:
多测试些时间。怕不稳定

网友:
我估计这修法有返修可能啊

网友:
多多研究以后就会更好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真是奇怪 没遇到过

网友:
这也行   是虚汗?

网友:
It generally PD103 is died.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有时间最好 有时间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呵呵这样不就可以提高技术跟经验嘛~

网友:
多谢各位高手指点,我是才入行,图纸也只能看懂一半,就算交给客户 了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

网友(2018-02-26):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PQ101内部的电流会在2脚产生一个微电压(18点多,在P2点能测到),在PQ109的第二 ...

借楼
应该是PR109第二脚接地,PR106第二脚会有8v左右的电压,你打错字了
楼主将PR109短接后正常,说明PQ109已导通,关键在于,楼主将线去掉后本本还能正常工作,不知道楼主所测得的PR109的一脚高电平是19v还是8v,我感觉应该是PR109抽风暂时开路了然后又正常了,如果PR109正常,那就是正常分压,PQ101和PQ103有一个抽风没导通,而当G极完全放电后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