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AM2主板花屏,死机之原因

楼主(2015-05-25):
     一块翔升AM2主板,当时我正在店里工作,一个客户打电话过来:我这台机有问题了,你过来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放下手上的工作,去到那里,客户就开口了:我这块主板有问题了,花屏了。你确认一下,如果是主板的话,你就给我换了。花屏?故障的范围应当在主板的北桥,或者内存两个方面较多。
上一条好的内存,故障依旧。客户站在一边,说:是主板的问题了,你给我换吧。
     当时我也没有细想,好吧,我给你换,但现在手上没有板。到时给你发货。货是发回来了,准备装系统,但问题又来了,死机。换电源测试,还是如此,再换硬盘,当时问题解决了,速度还相当好。客户相当满意。
    到了晚上,客户又打电话过来,说电脑又死机了。真是头痛呀。
    第二天,我再换一块好板上去测试,这是花屏了。奇怪。。。。。。。。。
   这是只是剩下CPU了,再换一个CPU上去测试,原来罪灰祸首是CPU。
   总结:CPU可以引起花屏,用诊断卡去测,有时会卡在2A,同时测桥的供电,正常来说是1.05,但卡在2A时,电压是0.89V左右。

网友:
cpu引起的花屏并不多见

网友:
AMD的CPU故障率相对较高,需留神。

网友:
AMD的CPU坏的很多,特别是AM2 AM3的,但是花屏的坏的没有见过,见过很多温度高的,看电影卡屏的。。换风扇没有用,最后都是换CPU解决的。

网友:
有一块会自动黑屏,但CPU是好的,不知道如何修……

网友:
AM2的CPU没集成GPU呀,怎么会造成花屏?看来花屏并不一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是少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遇这样的就知道是amd的,我也遇到几回,实践出来的

网友:
AMD的东西还是质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