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3v 待机在哪里测?在无线网卡14脚可以测到吗?

楼主(2015-05-25):
我是小白!大神说说修笔记本重要的是什么?
或者说学习那部分比较重要
。谢谢了

网友A:
学笔记本从基础开始,电子元件认识,识别,还有作用等等。。。如果真的想学,你要做好准备,第一准备一万块钱多,学费,生活费还有一台笔记本。一年不赚钱,因为学历还要实习,现在大多数老板招实习的就是多少工资只够生活,有的还不够。现在大多数笔记本维修都在闹事,消费每餐至少10到15快餐。一般看地方。炒菜也是一样。一年后工资也出不多3000左右。如果觉得以上准备好了,建议去深圳迅维学习。
http://www.xinxunwei.com/pxkm/
我也是去年到迅维学的,现在都差不这样工资,要么你就学会自己干,不然学会两年你的工资最多4000以内,这行打工还不如在工厂上班工资高以上这是我个人的体验。每个人经历不一样。有句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觉得有用不妨试试看。

网友:
待机在3 5V电感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笔记本从基础开始,电子元件认识,识别,还有作用等等。。。如果真的想学,你要做好准备,第一准备一万块 ...

很真实的经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笔记本从基础开始,电子元件认识,识别,还有作用等等。。。如果真的想学,你要做好准备,第一准备一万块 ...

回答的太好了,给你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答的太好了,给你点个赞。

其实我学这行比较晚,年龄也比较大,平时也比较省,这才够开销。去年出来到现在都每一年。现在自己干了。只要不亏本,房租不超过3万一年,一天就不到100的房租,这里也鼓励大家都自己干。

网友C:
不知道你要测3V干什么,3V一般是在待机芯片周边的电感上可以测到,电感是最好找的,个头大,是个四方的。无线网卡的第二脚会有一个3.3V的供电。可以测一下

网友:
3M 5M 是独立生成的。。然后供到主板其它地方。。如果想测试 3M 5M 一个方法。就是测量电感电压。!详细请查图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学笔记本从基础开始,电子元件认识,识别,还有作用等等。。。如果真的想学,你要做好准备,第一准备一万块 ...

我是个大专学生,很喜欢修笔记本,现在能搞系统,装机,监控,不知道自学可不可以,我在这边做兼职,就是维修点,老板人比较好,但关于维修他一直不讲……

我不知道从 哪里开始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要测3V干什么,3V一般是在待机芯片周边的电感上可以测到,电感是最好找的,个头大,是个四方的。无 ...

我测的是3V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个大专学生,很喜欢修笔记本,现在能搞系统,装机,监控,不知道自学可不可以,我在这边做兼职,就是 ...

系统,装机,监控都一般比较简单。只要有人稍微对你讲一下,就可以学会。也不需要学多久。不必要去刻意学。笔记本专业性比较高,学了论坛还要实践,比如焊接要过关,简单的说。换一个EC芯片128个脚不可以连脚,还有维修的思路。实践出来也不一定工资高,工资是经验和技术提高的情况下涨起来的。如果想学,你不妨去迅维看看,迅维可以说是国内比较专业的培训机构。住的宿舍和教室设备也是比较全的,注意,如果你要学,建议至少学两科,主板和笔记本,主板是为笔记本大基础。有时间和经济好的话学全能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