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L525)掉电

楼主(2015-05-25):
最初的故障是无。换了,大慨过了2个星期客户拿来又是待机不触发,又是换了正常开机进系统,过了几天又是相同问题返修,这次换了TPS51125和EC,可是进系统掉电,NEC的大电容也换了还是定时掉电,该是哪里问题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下,首先要确定你换的没问题。 别到头来还是电容没换好,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下,首先要确定你换的没问题。 别到头来还是电容没换好,遇到过

没有示波器啊 !

网友:
EC没有焊好或虚焊都有可能掉电,加焊试试。掉电是多久掉电应该说清楚啊?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台同行的两台戴尔清灰,一台没事,另一台清灰一样掉电,进系统一会就掉电,我看系统win8,其实这个笔记本装XP和win7都可以。不掉电。说民BIOS程序可能不支持,而引起的。你不妨试试刷BIOS试试看,一定确定EC没有空焊。

网友:
重新换了EC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