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770DE3L无CPU供电,求图纸或维修思路

楼主(2015-05-25):
手上有三块华擎770DE3L主板,无CPU供电,求图纸或维修思路。

网友:
图纸我也想要        其实没有图纸就按AMD时序来查啊    先内存1,5     在跟着查CPU工作3大条件  EN  主VIN5V  12V   VID信号

网友:
华擎是没有图纸的,兄弟,只能找个PDF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其他电压出来了吗?按开机时序查吧。

网友:
查芯片的PDF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买本维修主板不是事,以后再也不分愁了,

网友:
先查清楚8282的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其它的供电都出来了,只有CPU供电不出,CPU电源管理芯片是L6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