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宏碁V193W 进系统之前显示正常,进系统后黑屏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5-05-25):
ACER宏碁V193W  进系统之前显示正常,进系统后黑屏,此时拔掉VGA线后能显示无信号输入,插上就黑屏。

之前的维修者已将两个芯片都加焊了

在论坛上找到了维修的线索

Q110    Q111这两个管子换了就好了

把原来的管换回去出现了奇怪现象,两个型号一样的管子,调换位置上,一次是反复重启,另一次是完全正常

用指针表和数字表都测过了,2个管子都没坏,真是太奇怪了!!!!!!!!

网友:
管子不稳定???

网友:
这两个管子在VGA后面吗?

网友: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算通病

网友:
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程序的问题。。。至于你这两个罐子是干什么的。。应该是行场信号 吧。。

网友:
这2个管子是通病了

网友:
有张原理图分析下就好了。

网友A:
冠捷的有这种情况出现,拆了似乎也行吧,

网友:
这2个管子在这片版子上的功能是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冠捷的有这种情况出现,拆了似乎也行吧,

冠捷什么型号的,也有这种情况啊,现象一不一样啊

网友:
这两个管子是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冠捷什么型号的,也有这种情况啊,现象一不一样啊

919的,修过好多呢,一般是三基色对地异常,拆了相连的三极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