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扬E3400插到p5pl2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5-05-25):
赛扬E3400插到p5pl2主板点不亮

网友:
不是所有U都适合主板的

网友:
昨天才修了 P5PL2  这板要 P5PL2-V 才可以上双核。。明了吗?

网友:
这个可能不支持这个U

网友:
到官网看下这主板的CPU支持列表,不在支持范围内就不行了。

网友:
常识问题

网友:
Intel  E3400CPU前端总线是800针脚LGA775为什么不行

网友:
义气登堂兄  Intel  E3400CPU前端总线是800针脚LGA775为什么不行

网友:
  这块945板只能支持老奔四CPU, D820、D930之类的老双核U。

网友:
BIOS显啥子信息呀,刷最新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