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DCP-7055一体机复印每隔9厘米左右有重影!

楼主(2015-05-26):
我现在有个很棘手的活儿,兄弟DCP-7055一体机复印每隔9厘米左右就会有上一部分的重影!清理硒鼓后能正常复印2~3张,以后就出现每隔9厘米左右有重影!
有个所谓专业点的维修人员重新换过碳粉,非得说是粉仓的问题,
结果他找了一个新的2015的粉仓,结果他把左侧的塑料耳朵都割掉了,也没把粉仓和硒鼓装进去(盖不上前盖)!
现在我想知道这机器到底是哪里问题,是鼓芯坏了,碳粉不兼容,还是高压部分电路板坏了?谢谢各位大侠!
         1.这个DCP-7055是什么货(比如港行)大家帮我看看!
         2.电极丝我都换掉了,还是原来一样!
          3.我们都给它换过碳粉!还是原来的现象!有的重影更重越!
           4.接触硒鼓的触点我也都清理了,没有好转!兄弟求大家给点建议!谢谢哈!好像是南产的!

网友:
貌似好像光路有问题

网友:
你清理硒鼓后,能正常2---3张,说明硒鼓出了问题,建议换个感光鼓试试......

网友:
粉仓上的磁棍的问题。啊,,,

网友:
如果打印也一样的话这个应该是激光器的问题

网友:
换个鼓心试一下。

网友:
充电的问题

网友A:
碳粉问题 7055得用专用粉 长时间使用普通兄弟碳粉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上没一个说对的 就换硒鼓正点 还有一点这机子不会是水货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碳粉问题 7055得用专用粉 长时间使用普通兄弟碳粉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上没一个说对的 就换硒鼓正点 还有一点 ...

谢谢您!这机器不是大陆行货,我这边买的粉仓装到鼓架上都不能放到机器里!粉仓左边多了个塑料棍,有个卖耗材的非得说是粉仓坏了,他把一个新的粉仓左边多出的塑料割掉了,也盖不上前盖!我也不敢乱换东西怕花了钱也不好我就闹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这机器不是大陆行货,我这边买的粉仓装到鼓架上都不能放到机器里!粉仓左边多了个塑料棍,有个卖 ...

就是粉仓里的粉问题,换粉不行,就得换粉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粉仓里的粉问题,换粉不行,就得换粉仓

感谢您指点!机器我已经还回去了!据说是港行的!买不到耗材!有个卖耗材的大哥把一个崭新的7055粉仓左侧的塑料耳朵割掉了也没关上这台7055的前盖!放生了!

网友:
套鼓换下看看!

网友:
呵呵,我没敢下这决定!因为我要是去买鼓架,装到机器上要是不好用人家是要收钱的,我怕机器没弄好,再赔个鼓钱!而且我拿去商贸城问了几个比较专业的人事他们都说是粉仓的问题!这就好说了,我跟她们说要是好了我给钱,要是不好我不给,可惜有个大哥把一个新的dcp7055的粉仓左侧的塑料耳朵都割掉了,愣是没关上这机器的前盖!说是不是销往大陆的,是港行机器!后来我决定不玩了!

网友D:
这下玩大了,但是学东西没搞个结果,你是不知道的!说那么多都只是猜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下玩大了,但是学东西没搞个结果,你是不知道的!说那么多都只是猜测而已!

呵呵!我也知道!可是第一我现在不在商贸城干了挣点钱费劲,第二就是这活也不好干,现在他们单位修东西都让我少赚,有时我灌粉的价50元竟然有人给换新的硒鼓!HP88A的!我宁愿不干也不能赔钱呀!再说这机器压根也不是大陆行货!就算弄好了他们也不会给我太多,人家这次感觉贵了,下次也不找我了!嗨!不费那劲了!谢谢您的教诲!

网友:
没什么,主要看你注重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