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偏低求教

楼主(2015-05-26):
一块主板,内存供电没有,发现是7脚开启被拉低,按如下电路图跑板查供电情况如下:Q13的C极应该是0.7V才正常,现在0.33V

初学按电路图维修,不懂这样的情况究竟是那个地方出问题了。是排阻RN32还是三极管Q13的问题?

过有,排阻RN32的2脚是0V,是到南桥的,不会是南桥问题导致吧?

补充内容 (2015-5-26 23:16):
看来有时分析跟实际真是有差距,事实证明Q13和排阻都没有问题,后级也没有短路,但依然是解决不了。干脆将内存电源管理芯片7脚所连的三极管拆掉,供电就出来了,也算修复了这块主板,详见后面所述。

网友A:
先检查排阻的5,6脚电阻值是否正常,如果按你所量Q11的B极有0.7的话,那么Q13应该处于截止状态,那么Q13的C极应该得到5V的上拉,如果电压不足的话,就应该是排阻的5,6有问题了

网友B:
1换了那个排阻,2折了管子量下是否坏了。

网友C:
供电拉低就查对地阻值,拆换法搞定

网友D:
不是这个问题吧,5V经过一个八角N32电阻,5脚确实0.3Z左右呀,还有2脚确实也是0v,开启信号没有吧?这是一个上拉电阻吧,当然我是小小白,我只是研究下,各位大神看看笑一笑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排阻的5,6脚电阻值是否正常,如果按你所量Q11的B极有0.7的话,那么Q13应该处于截止状态,那么Q13的C ...

好的,多谢意见。我想应该也是先从排阻入手。

还有排阻的1和2脚接的两端是起什么作用的?搞不明白,想弄清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换了那个排阻,2折了管子量下是否坏了。

正常是先拆排阻还是先拆管子比较稳妥?

还有排阻的1和2脚接的两端是起什么作用的?搞不明白,想弄清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供电拉低就查对地阻值,拆换法搞定

新手想弄清原理再动手,不想乱拆一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个问题吧,5V经过一个八角N32电阻,5脚确实0.3Z左右呀,还有2脚确实也是0v,开启信号没有吧?这是一个 ...

5脚正常应该是0.7V的,这个我敢肯定。5脚是接两个复合管控制内存电源管理芯片的7脚起作用。

网友E:
排阻1和2两端是起什么作用的?求指点,在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5脚正常应该是0.7V的,这个我敢肯定。5脚是接两个复合管控制内存电源管理芯片的7脚起作用。

新手学习了,,,哈,,,

网友F:
这是不是一个或门电路?

S3_STATE      PWRGD_PS          DUALDIMM_EN
      0                      0                           0
      0                      1                           1
      1                      0                           1
      1                      1                           1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不是一个或门电路?

S3_STATE      PWRGD_PS          DUALDIMM_EN

与门的电路

网友:
新手学习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排阻的5,6脚电阻值是否正常,如果按你所量Q11的B极有0.7的话,那么Q13应该处于截止状态,那么Q13的C ...

这里5和6脚之间正常阻值应该是10K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排阻1和2两端是起什么作用的?求指点,在线等

排阻1和2脚两端接的是从南桥发送的S3 STATE信号,其作用也是控制开关三极管导通工作从而来决定7脚开启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

网友F:
排阻1 2脚为Q12基极上拉电阻,34脚为Q13基极上拉电阻,56为信号DIMM_EN的上拉电阻

这是一个或门电路,只要S3_STATE或者PWRGD任何一个为高电平,输出的DIMM_EN为高电平,真值表我上面已经写了,不再重复

具体原理

当S3_STATE信号为低电平,PWRGD为高电平,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下,S3_STATE为0伏,PWRGD为5V时,Q11导通,将Q13的基极下拉为低电平,Q13截止,这时候,输出DIMM_EN信号由+5V_DUAL经排阻56脚上拉为高电平(5V),
如果这时候输出DIMM_EN为低电平,摘掉Q13,检查排阻56脚两端电压,如果正常,Q13坏;如果5脚5V,6脚0V,检查排阻,如排阻正常,那么后级DIMM_EN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常是先拆排阻还是先拆管子比较稳妥?

还有排阻的1和2脚接的两端是起什么作用的?搞不明白,想弄清楚 ...

这个靠你自己维修方法,这里也可以拆下管子测量本身C级对应焊盘工作电压。

网友:
看看排阻有没问题,没有的话就要查那三个管子看有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排阻1 2脚为Q12基极上拉电阻,34脚为Q13基极上拉电阻,56为信号DIMM_EN的上拉电阻

这是一个或门电路,只 ...

分析很正确,一般Q13 坏的话,在本身处于截止状态,断电测量CE之间会出现一定阻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排阻1 2脚为Q12基极上拉电阻,34脚为Q13基极上拉电阻,56为信号DIMM_EN的上拉电阻

这是一个或门电路,只 ...

非常感谢,解说得非常明白!最搞不懂就是类似这种或门电路,一个信号就可以控制的事,何必要来两个信号控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新手想弄清原理再动手,不想乱拆一通

这个说的好,我们是技术员,不是换件工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个说的好,我们是技术员,不是换件工

因为自己有过教训,拆得不对,不但扩大了故障范围,还浪费了大量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自己有过教训,拆得不对,不但扩大了故障范围,还浪费了大量时间。

失败是成功之母 ,维修就要一步一步来,我一般也是怎么做的。只有一种型号修多了,才出来所谓的通病

网友:
Q11导通了吗?

网友:
Q11 本身B级大于E级输出电压0.7V以上在这里就会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解说得非常明白!最搞不懂就是类似这种或门电路,一个信号就可以控制的事,何必要来两个信号控 ...

两个信号控制目的稳定控制三极管工作状态,组成门电路逻辑关系控制电路。

网友:
等大神指导后学习下!!

网友:
2楼分析的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E:
今晚按大家白天的分析,结果大出所望:先Q13拆下,排阻5脚反而变成0.22V,证明不是管的问题。再把排阻拆了,量电阻值没有问题,更换一个822的排阻上去,5脚还是0.22V!

补一张排阻5脚后级的图如下:

排查过后级没有短路的地方。想修出个所以然来,无奈不得法。看图知道Q13拆掉了对主板其他信号都没有影响,既然这样干脆将Q24也拆了,7脚变为高电平,内存供电出来了,上电待机测试一切正常。

看来修主板有时就得这样,想按来龙去脉修出个所以然来,但就是不顺你意,干脆直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直接下手还省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今晚按大家白天的分析,结果大出所望:先Q13拆下,排阻5脚反而变成0.22V,证明不是管的问题。再把排阻拆了 ...

拆掉Q24相当于让内存供电管理芯片开启信号工作一直保持高电平状态.即Q25本身控制即对应DIMM_EN信号将会失效.

网友:
好多大神,分析的非常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拆掉Q24相当于让内存供电管理芯片开启信号工作一直保持高电平状态.即Q25本身控制即对应DIMM_EN信号将会失 ...

没有办法的办法,反正对主板稳定性应该没有影响,虽然这种做法不利于对主板维修的学习。

网友I:
电阻阻值变大  三极管有压降 0.4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阻阻值变大  三极管有压降 0.4

排阻拆下来量过了,阻值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