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hkc s2232i-led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5-05-26):
现在led显示器都用很小的六脚芯片,同一样驱动板标的字母数字都不一样一台ar9341-dl3a另一台73r51p都没有具体型号的,有谁维修过hkc这样板的电源告诉我一下型号,以图电源芯片阿。。。

网友:
还是买吧这个芯片型号太多了 没法弄,我买过十多个板子了没有重复的

网友:
应该是OB2263之类的

网友:
买一个这样的芯片还不与换一块板  现在板子的价格便宜 卖酒是运费好贵 买一个芯片几块钱 运费是东西的几倍价格

网友:
看下丝印,再上淘宝查下。

网友:
前几天我也是遇到一台一样的,用12V电源2A的拆了换上不行,直接买装板换上。

网友:
用63或73系列的6角芯片都可以代换,只是3角注意,73是空接,63是接100K电阻。

网友:
OB6623 OB662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参考这帖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3604-1-1.html

多谢了,有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