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焊选什么助焊膏、焊锡好?

楼主(2015-05-26):
照教学视频练了几天拖焊,结果焊锡老爱粘引脚上,上多少松香也拖不净最后几脚。除了技术原因可能与助焊剂跟焊锡的选用也有关。各位大侠都用的什么焊锡膏,基地供应的30元的金宝焊锡膏是否好用?国产焊锡哪些适合拖焊,一般选多粗的好拖?

网友A:
感觉少上点锡吧,我也初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少上点锡吧,我也初学

看那些高手拖,上一大砣锡也拖得干干净净。估计跟选料和小窍门还是有关的。

网友:
买点好的焊膏无烟的那种
来自: 微社区

网友C:
熟能生巧,这东西一开始都搞不定,松香就可以

网友:
LS是正解,熟能生巧……

网友D:
拖焊老牛逼了。看师傅们脱焊挺简单的,我一直用的是疯抢。主要还是技术

网友E:
50几块的焊膏,锡大部分都可以,拿废板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看那些高手拖,上一大砣锡也拖得干干净净。估计跟选料和小窍门还是有关的。

跟选料没关系,手法跟技巧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跟选料没关系,手法跟技巧而已

总觉得好的焊剂能事半功倍。要不也不会有“高活性”的说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几块的焊膏,锡大部分都可以,拿废板多练练就好了

50几块的是几克装的?根据每克单价去选应该也差不多了。

网友:
我感觉脱焊的长度与烙铁的温度有关系吧?

网友G:
要多练习拖焊,买好点的焊膏,迅维淘宝店就有的,美国的。焊锡丝尽量用品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拖焊老牛逼了。看师傅们脱焊挺简单的,我一直用的是疯抢。主要还是技术

我也知道拖焊的最高境界是利用焊丝内含焊剂一次完成,这个真得多练习。风枪也不好搞,不按一下怕虚焊,按了又对不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熟能生巧,这东西一开始都搞不定,松香就可以

这次先搞清楚基本条件问题,多练习是必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要多练习拖焊,买好点的焊膏,迅维淘宝店就有的,美国的。焊锡丝尽量用品牌的。

不是专业搞维修的,美国的80多有点小贵,30左右的日本金宝应该拖焊也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专业搞维修的,美国的80多有点小贵,30左右的日本金宝应该拖焊也好用吧?

金*用可以用,效果没美国的好。

网友H:
国产的金鸡咯,不过要勤加练习,就能熟练了

网友:
最好是用BGA的焊膏吧,我一直都用它

网友:
自己配 松香酒精..

网友:
拖焊我就是用锡线拖的,没有用松香,拖不干净就加点锡线,锡线里面带有松香的。感觉用有铅的锡线好拖点,无铅的温度高,不好脱,温度高了老爱拖掉焊盘。。。

网友:
给手法有关系,孰能生巧

网友I:
拖锡的时候要多注意烙铁头与焊盘的接触,如果是大面积的拖锡,那烙铁头与焊盘的接触面就要大,其实可以打个比喻,烙铁头跟焊盘在拔河,看谁的力气大就谁抓的锡多,这里要注意两点:
1.烙铁头要随时保持光亮,不可以黑黑的,那样烙铁头就氧化了,不粘锡;
2.烙铁头的拖焊面要碰触到要拖锡的地方,多注意自己的手感,拖锡的时候是不需要用力气的,尽量放松,用温度去融化锡,用烙铁头去带走锡。

网友:
虽然技术不怎么样,但我觉得,松香就足够了。。

网友:
感觉差不多吧。拖的时候看自己上手就容易了

网友:
就是 我用的焊膏不行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

网友:
贵点的好,,便宜无好货,,千古名言!!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拖锡的时候要多注意烙铁头与焊盘的接触,如果是大面积的拖锡,那烙铁头与焊盘的接触面就要大,其实可以打个 ...

多谢指教!一定如法炮制。把有贴片的DVD.VCD.卫星接收机板翻了些出来,先找粗疏脚的练练,有点手感、信心再搞细密的。

网友J:
1.少量的松香助悍膏(可以用毛刷刷上去就可以了),锡丝要买有铅的或是含助焊成分的,
2.再来烙铁头要保持乾净,所谓的乾净就是刀口要是银色的,清理上可以用海绵沾湿,每次进行完焊接后將刀口再海绵上沾两下做清理的动作
3.烙铁的温度要适当

网友:
引用 网友J:
1.少量的松香助悍膏(可以用毛刷刷上去就可以了),锡丝要买有铅的或是含助焊成分的,
2.再来烙铁头要保持 ...

补充一下,要拖锡的面最好也是乾净光滑,有严重氧化也是不好拖锡或是焊接

我写的蛮详细的,实用加个分吧

网友:
amtech  我一直用这个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国产的金鸡咯,不过要勤加练习,就能熟练了

国产的金鸡确实不错,我以前用过。但许多朋友说它腐蚀性强,金鸡的也有好几种,不知你用的金鸡那种型号,请告知。

网友K:
特意搜索了一下“拖锡”,这个立法我还没得见过呢,平时都是用热风枪就这么吹下芯片,然后再把新的吹上去……
看来我也要练练这个方法,不知道焊锡线要买哪种,我现在用的是在五金店买的9块一卷的,老是上不了锡。

网友:
引用 网友K:
特意搜索了一下“拖锡”,这个立法我还没得见过呢,平时都是用热风枪就这么吹下芯片,然后再把新的吹上去… ...

觉得拖焊对芯片的热影响小一点。多一种技术多一种选择。

网友L:
引用 网友J:
1.少量的松香助悍膏(可以用毛刷刷上去就可以了),锡丝要买有铅的或是含助焊成分的,
2.再来烙铁头要保持 ...

电烙铁的温度大约是几度?

网友:
刚开始时我用斜头怎么拖都不好,后来改用刀头,效果马上好了很多,焊锡一般用论坛上的那种就好。助焊用酒精松香液。

网友J:
引用 网友L:
电烙铁的温度大约是几度?

比较新的电烙铁大概是350~360即可,我的烙铁有点历史了,所以要转到380。
基本上就是可以把锡丝熔掉就好了,温度如果过高的话或是焊接过久,你会发现焊接处会有黑色的残留物,一开始新手练得话可以先暂时不用管黑色残留物,先求顺手.因为焊接过久也会有黑色残留物。
温度高是真的比较好操作,所以等顺手后再来把温度降低继续看是否还有黑色残留物(顺手就排除焊接时间过长罗)

补充一点,焊接面乾净光亮绝对是比脏脏的好焊接!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比较新的电烙铁大概是350~360即可,我的烙铁有点历史了,所以要转到380。
基本上就是可以把锡丝熔掉就 ...

那用什么锡膏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L:
那用什么锡膏好?

一般含松香的助焊膏我就觉得很好用罗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含松香的助焊膏我就觉得很好用罗

老大,能具体的说说哪款锡膏吗?

网友:
我不再中国啦,我也很苦恼我当初再中国买的没牌的好用助焊膏。  抱歉啦!

网友:
松香酒精液就足够了,多练吧

网友:
身有感触的,用好点的焊膏,效果好多了,现在就用的BGA的

网友:
孰能生巧..............

网友:
以后就改用松香水了

网友:
这个和焊锡,焊锡膏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你的问题是不会用烙铁。新手都这样

网友:
用刀口烙铁,近400度,锡不要太多了,拖焊没成功过,少加一点锡,刀口烙铁移动焊,力要轻,然后用针平滑检查,也不错,一定锡要很少,拆过滴焊盘补一点点锡就行了

网友:
松香就足以   要多练习拖焊  在最后那几脚时要把铬铁头上的锡搞掉在去 这样就好弄掉最后几脚 的

网友:
最后研究出来买什么没

网友(2015-06-28):
拿废板多练练

网友:
等待楼主的好消息,我也没有 练成功

网友:
烙铁头的形状和温度最为关键,其他次之。

网友:
好点的烙铁就可以,主要是烙铁头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拖锡的时候要多注意烙铁头与焊盘的接触,如果是大面积的拖锡,那烙铁头与焊盘的接触面就要大,其实可以打个 ...

体会:一定要保持烙铁头良好的粘锡,一般温度不用太高,用点助焊剂就可以了

网友:
多练,熟能生巧,当你掌握了拖焊后,你就能体会到拖焊不需要太好的焊锡和太好的助焊剂了,烙铁头,温度,合适的手法就够了

网友M:
我觉得用好锡是关键,要用流动性好一点的锡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用好锡是关键,要用流动性好一点的锡

只要是合格的63锡就行

网友:
便宜没好货 最好买个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只要是合格的63锡就行

是的,市面上现在太多品牌了,而且质量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