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槽怎么拆呢,急死了

楼主(2015-05-26):
用热风枪350度,5档风力吹了好久,没动静,然后直接380度,结果啪的一声主板起泡,然后PCI槽勉强能拆下,但是很多针还是在主板上面,大家说说方法呢,哎,搞了几个都这样

网友:
锡炉比较好,不知道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A:
这个的锡炉 还有就是小米加步枪就是烙铁加吸锡器

网友:
不是有人说用个什么灯泡吗

网友:
用发热砖加温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锡炉 还有就是小米加步枪就是烙铁加吸锡器

烙铁加吸锡器我试过可以!就是需要点耐心,清理不干净也会把针留在板上,所以要仔细点

网友:
烙铁和针筒一般就可以搞掂了,吸锡器没太大作用,呵呵呵

本来拆着玩意就不应该用烙铁或风枪的,淘宝有专门针对拆内存、各种槽设计的工具。不过通常很少吹PCI槽,没什么必要。大板有几个槽,小板即使坏了打不了不用,或PCI-E转PCi也可以,多一个芯片转接

380度应该是不会吹坏主板的,你应该是没有均匀移动,没加松香平均导热之类的才会吹坏主板。如果你一定要这么拆,需要固定主板,两个人两把风枪会好一点

网友:
哄抢大头开吹,其他地方用高温胶带裹上,快速均匀移动哄抢在槽子上方,不但不能吹坏主板,还可以吹下这个完整的槽子。你可以用报废板多练练。

网友:
用锡炉吧,安全又快束

网友:
貌似用大口风枪就够了啊,需要练习哦!

网友:
不好搞啊。吸锡器慢慢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