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维修手机漏电不开机必杀技

楼主(2015-05-26):
在论坛很多年了,总是忙于现状,今天分享一下自己的维修经验。

主要针对的手机的漏电维修。
     手机漏电的表现有四大类:
   一.加电漏电 ;
   二.加电短路  ;
   三.按开机键漏电;
   四.开机后待机漏电
一:其中加电漏电(分为两种①小漏电100MA以下  ②大漏电100MA以上)
①小漏电:主要是与B+相连的元件(如;电源IC等,具体可查看手机图纸),去掉后如无漏电,则为该元件损坏,换掉即可。若大元件取下无效。可调节稳压电源把B+逐渐调大,使漏电电流变大。一般为100mA左右即可,用松香烟法或用嘴唇感觉那个元件发烫,则为此元件漏电,取掉即可。
大漏电:用松香烟法或手摸看那个元件发烫,则为此元件漏电,更换就可以了!
二. 加电短路
① 可以先把稳压电源电压调到0V,手机加电,再把B+电压慢慢调大,一般为0.5V左右。使电流上升到100mA以上,若有元件发烫,可取下此元件,若正负极不短路。则为此元件坏,更换即可。
②若是以上不行的话,可以先把与B+相连的元件逐个取下,如取下后不在短路,则换掉此元件即可。
三. 按开机键大电流。(分两种:①大电流100mA以上。 ②直接短路)
① 按开机键小漏电:更换电源,若更换无效,可再取下电源IC,用稳压电源负极接手机负极,正极电压调到2V左右,逐个加到电源IC各个逻辑供点输出点上,若加到某点上,出现100mA以上漏电,则为此路有问题,与此路相通漏电元件肯定发烫。若下此元件无漏电。则为此元件坏,换掉就行。
② 按开机键短路:可用数字万能表,打二极管档。测电源IC各路逻辑供电点是否接地,若某路接地,则为与此路相通的元件短路。
四. 开机后,待机漏电。
所有手机灯灭后,待机,电流都为20mA左右,若大于20mA(一般要大于50mA),
一般为   大元件漏电  或者  小元件漏电。
如果是大元件漏电的话,只能逐个更换大元件;
如果是小元件漏电的话,可用以上方法在电脑IC各路供电输出脚上加相应电压。查出哪个线上有漏电再逐个更换与此线相通元件坏,换掉就行。

受到警告 2#

网友:
学习啦!!谢谢楼主!!!

花晨月夕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手机开机卡屏,老是闪,大约过5分钟左右开机是什么情况?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楼主写的太好了,谢谢分享。太需要了。

网友:
楼主写的太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值得收藏啊,以后也要修下

网友A:
精辟,总结的太好了,是我需要的,但是我想知道松香烟法是怎么做的?是不是用松香一个一个去点,有冒烟的,就是那个元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辟,总结的太好了,是我需要的,但是我想知道松香烟法是怎么做的?是不是用松香一个一个去点,有冒烟的,就是那 ...

松香不是点的,烙铁溶化后,IC上只能附一层白雾的状态,才能更好去观察

而不是直接滴上去,就好了

IC有一层白雾后,哪里短路发热,你会很直观的看出来,

这需要你去反复的练习的。

网友B:
我的5S可能是漏电,特来问下楼主。 电池正常使用只能用半天,一天要充好几次电。换电池也是一样,手机以前换过后壳,打开软件多时,后壳会有点热。不知道原因何在,请楼主帮分析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5S可能是漏电,特来问下楼主。 电池正常使用只能用半天,一天要充好几次电。换电池也是一样,手机以前 ...

首先问下,你是不是越狱了,是的话,刷会官方固件即可解决此情况;

如没越狱,出现此情况,可拆下板子用仪器测试一下,如有漏电,开机工作电流中可以看得到。

用仪器测试板子有漏电的话,问题较多,非得一一排查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问下,你是不是越狱了,是的话,刷会官方固件即可解决此情况;

如没越狱,出现此情况,可拆下板子 ...

多谢,没越狱。

网友:
感觉漏电跟短路是一个问题的,就是发烫的时候分别

网友:
有个酷派5890手机,电流0.38不动,一直找不到问题。

网友(2015-07-16):
分析的很详细 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