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路由无法拔号上网

楼主(2015-05-26):
  已是第二次遇到了 第一次客户用的电信的宽带设置完后 无法正常拔号上网 换线试也没用 以为路由有问题 拿回店一试好的  事隔一年了 昨晚 客户家的宽带是铁通的 按正常的设置 两分钟搞定 上不了网 自己以为密码或帐号错误 再来一次还是上不了 直接拿自已的水星路由试一下 OK了 说明设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想想是不是路由坏了 客户反映说路由是好的 在别的地方刚移过来 真不知道是何原因了 用水星的多年来从来没这种情况出现 有遇到过的谈谈看法 谢谢

网友A:
换路由OK那就换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路由OK那就换被

主要是问题要解决 以后遇到了 看能不能搞定 有些客户偏要这种路由 搞不定生意就不好做了

网友:
现在路由器越来越差 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