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本本的时候出现这情况你还恢复吗

楼主(2015-05-26):
当你们在维修一个本本的时候,比如最后发现此本无法维修了。而你在维修中又拆下了好几个元件。顾客又不想修了。这时你们还会不会把这些元件一一的上回去呢?  例如拆下了一个桥,一些IC 一些场管

网友:
会吧,指不定把其他的也换一些下来呢

网友:
我会安装上 他到别的地方维修别人会说你的件没有了 你会有麻烦的

网友:
会的,随便焊上去也行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免得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最好是装上去,东西不值钱,被下家讲的我们坏话成堆.

网友:
大件装上,小的电容什么的可以不装

网友:
会装上去,让下家修会说你坏话的

网友:
大件装,桥就用双面胶粘上。小件上不上无所谓的。

网友:
那肯定要搞回去,

网友:
都搞回=去  ,不缺件就行

网友:
还是装上好,如果别人修也好修,大家赚钱不容易

网友:
这个必须装回去啊,要不就给下家把你臭死了

网友:
客户在当面,应该给焊上,随便焊上也行,大件不少就行,好坏就不包了.......这个电脑客户也许真不修了,看你人品还行,下次也许还会再来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什么事都要给自己留个后路总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