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G31,不过内存,诊断码D4

楼主(2015-05-26):
        前几天装了一台旧主机买出,没过几天坏了,是板是映泰G31,打开机箱插手插诊断卡,显示C0,把内存重新插一下,有码走动到E1,再插一下,显示D4,后来一直显示D4,有时显示D5或E1。
        判断主板坏,这个主板是我收购过来的,本来是坏的主板,本来就修过一次,原来的故障是从电源插头3.3V到内存的线烧断了,焊好,并换内存修好,我心里觉得不好,难道北桥烧坏了,拆下主板,再通电,又自动好了,弄得我用示波器到处打电压是否稳定,特别是内存这一块,用内存阻值测试卡打内存阻值,凭经验完全没问题,打北桥到PCIE口电容对地电阻,不太好,当故障再次出现时,下定决心架到返修台加焊北桥,再试机又好了,结果没几下又不行了,还是D4,这时我又重新测内存各电压,发现内存电压一半的基准电压为零,这个电压来源简单,是主供电1.8V通过两个610欧的电阻分压而来,在电阻后有一个电容,断开电源,这种情况,有两种,一是上偏电阻610欧断,一是电容短路,我测上偏电阻正常,下偏电阻为零,于是开铬铁,在开铬铁的时修,它又自动好了,电阻恢复,管他的,把电容取下来再说,再试机,正常走码,但还不放心,但分析电路,这一路只有到内存,不会到北桥,经过多次试机正常,为什么要经过多次试机呢,修好了也这么没有自信呢,这个在法律上叫没有直接证据,取下电容量,这个电容又是好的,但凭经验,有的电容内部碰极,你只要动一下主板,它会分开,所以一会儿会好,一会儿坏。
      板子时好时坏最难修,有的人修板的时候,有故障时不注意测,总想凭运气,我觉得不好,这段时间我在看别人的贴子,发现这样的人很多,这样就是修好也糊里糊涂的。对技术没有帮助

网友A:
上图看看吧指点下

网友:
这种一般是电容软击穿了吧

网友:
你查下供电,不是正常

网友:
确实是。授人以鱼的帖子新人也很难吸取到什么养分。

网友B:
电容啊,具体哪个位置?

网友:
楼主上个图片啊,具体哪个位置

网友C:
电容微短路是最难搞的

网友:
我猜测是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微短路是最难搞的

是的,修的时候,怎么都是正常的,不好查,只有故障出来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吧指点下

就是这个电容坏了

网友D:
基准电压应该是0.9V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问题,修好多试机几次不是没自信,是怕问题点没有查到,看楼主的底子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准电压应该是0.9V

电压是动态的,主要是读取数据时作参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吧指点下

我还没有注意你的话,不用这么客气,大家交流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啊,具体哪个位置?

已经上图了

网友:
这种故障很难修的,楼主好经验。

网友E:
那就把内存那块的电容换了在试试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就把内存那块的电容换了在试试吧!!

已经修好,客户没有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经修好,客户没有返修

收了多少钱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