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A,板号LA_3571p,开机花屏,修北桥无边喝茶,求指教

楼主(2015-05-26):
联想天逸F41A,板号LA_3571p,开机花屏,修北桥无边喝茶,求指教

网友:
是集成显卡的吗   如果是就检查下屏线 和屏幕

网友:
无边喝茶是什么意思???

网友:
打错字了,修北桥没什么变化,还是花。瓶和屏线看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
修显卡才对啊

网友:
这机器如果是独显的,肯定要先修显卡,如果是集显的,就把花屏的图片发一张上来看看

网友:
花屏的话首先测测屏和屏线,若果都是好的话,集成的话,加焊桥试试,独立的加焊显卡试试,不行就换个显卡。还有硬盘和内存也会引起花屏的

网友:
这个显卡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