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500通病故障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5-05-26):
遇到台联想W500故障是放电后能开机。重启或者BIOS时间调完重启就点不亮。显卡BGA过的一样。由于BIOS是16脚的编程器不支持也刷写不了BIOS  。论坛有人说可以换8脚的刷。论坛所有的BIOS都下载完了刷也不行。故障都是不数。所以应该是不能换成8脚的。求解。有无解决此故障的。

网友:
难办, 好好研究一下把

网友:
要找验证好的bios刷

网友:
应该是要在CMOS里关掉什么东西

网友:
think bios官网能下载系统下直接双击运行

网友:
可以吗?去试试

网友:
会不会不是BIOS的问题 为什么要放完电才能亮了  这里是原因

网友(2015-06-27):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好像和T500的通用吧

网友:
拆到显卡  用集成显卡吧

网友:
直接进系统升级BIOS呀

网友:
买个座子刷BIOS吧  就是BIOS问题

网友(2015-08-22):
没办法还是没搞定

网友:
这种高端商务机修的少  看你这个现象有点像键盘坏了

网友:
要是谁能把所有的BIOS分类管理一下就好了 这样我们就不会浪费这么多分和时间 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维修的速度

网友:
bie装电池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