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显卡 HD6770 1G 跪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05-26):
小弟是显卡菜鸟 手上有张 蓝宝石显卡 HD6770 1G 显卡 成色很好 开机能正常使用 看电影 也没问题  就是玩游戏10-20分钟左右就会出现黑屏 1秒以后又出现  隔一会又反复出现 黑 1秒的 情况  求高手 指点下 谢谢  我晕 居然传不了 本地图片

网友:
补传的图片

网友:
背面  第一次发帖 遇到的问题还真多

网友:
显卡加焊了没有

网友:
没有 BGA 没试过

网友:
会不会死机之类的,摸摸背面是不是特别烫,还有,论坛里面有测试显卡的工具,测量显存的,,你可以下载试一试,如果能开机的话

网友:
显卡各供电正常不?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好搞!!只有加焊G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