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R201主板的P_EN信号,请师傅指教

楼主(2015-05-26):
今天没事,研究Intel单桥H61主板时序,坛子上面下得一技嘉GA-H61M-DS2 R201主板图纸,按时序对照图纸琢磨。

在琢磨到5VDUAL双路供电的时候,对这个P_EN信号实在弄不明白。请师傅指教。

全图纸只有三个地方出现P_EN信号

这个图很好理解,在VCC和+12V未发出之前,5VDUAL由5VSB提供,整电路受控于-SLP_S3。两个供电方式的转换通过N沟道场管Q53和P沟道场管Q69来完成。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P_EN。找这个P_EN来源,在这里

一左一右,有两个由-DEPSLP控制P_EN信号的电路图,个人猜测,应该是两图任取其一。

先看左边的

待机状态下,-DEPSLP为高电平,经Q74和Q73转换,IO_EN2也为高电平,由5VSB经R420上拉到PNP三极管Q64的B级(2脚)。这时候Q64应该是截止,那么P_EN应该是开漏状态。

但是,这个分析结果,已经和徐老师著的《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第191页,INTEL单桥H61芯片组时序中的第3项,图10-47中P_EN为低电平的结果相反。仔细琢磨半天,不太理解。

再看最上面的那个图,如果P_EN是开漏状态,那么在+12V供电未产生之前(就是未触发待机之前),Q69状态怎么判定?如果P_EN在开漏状态,P沟道管默认导通,倒还可以理解,但如果它不导通,就意味着5VDUAL无法由5VSB产生,那么PCH就无待机电压,系统无法进入待机状态。这个地方也不太理解。

再看右边的

待机状态下,-DEPSLP为高电平,经Q75导通,Q76截止,P_EN也相当于开漏状态,那么:
1、P沟道场管,G极开漏的时候,DS极是否默认导通? G极开漏是否就等于低电平?如果是,那么整图就很好理解。
2、徐老师著的《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第191页,INTEL单桥H61芯片组时序中的第3项,书上原话“桥从SUS_SLP脚输出高电平的-DEPSLP信号,经图10-47所示电路转换,得到P_EN的低电平信号,控制图10-48中的Q69导通。5VSB经过Q69得到5VDUAL供电”。图10-47(也就是我这里第二个图左边那个)中P_EN低电平怎么来的?

恳请各位师傅指教。

附上图纸

网友:
最下边的图,是我把未装元件抹去以后的图,本来已经移去了的,不知道为什么还在。大家可直接忽视。

网友A:
些信号是由下面的Q56、Q64、D5转换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些信号是由下面的Q56、Q64、D5转换而来。

感谢你指教,不过,图纸上,Q56参数后面有/X   是不是说未装啊。

网友:
看了一点点 没力气在看下去了

网友:
楼主搞清楚了没,把你的成果分享一下,这个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