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60奇怪问题

楼主(2015-05-26):
机器型号:G360

主板编号:DALL7A

  接到机器,可以点亮,但是装不了系统,进不了PE,更换N个PE都一样。

  外接硬盘在别的机器上GHO好系统,都进度条过,就蓝屏。蓝屏代码不一,一次变一个代码。

  更换硬盘、内存、CPU都不行,拆机裸板也一样。

  温度感觉高,做过散热,也是一样。

  用手触摸,显卡,CPU,HM55三个都是特别烫,3/5V电感发热。测量都没有发现异常。

希望各位都指教一下。

网友:
滚动条过了没有

网友:
很有可能是桥本身的问题哦

网友:
    先刷个BIOS 试试   在去考虑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