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大短路后不亮机 求助

楼主(2015-05-26):
笔记本型号:联想B460
故障: 插电大短路,U37铁壳MOS烧,CPU烧,tc20电容短路
维修: 换了CPU,mos上下管,tc20电容后,电流跳到1.2a左右不动.
       后来买了电源芯片ISL62882,还上后电流有些变化,能调到1.5a左右然后       到1.3a左右不动了。
各位高手们给支个招,下一步怎么弄啊,重点排查方向在哪里啊

补充: 换了ISL62882后有时候能跳到1.8a后回到1.5a左右,按一下开关能自动关机

补充内容 (2015-5-27 10:44):
刚才接上内置的喇叭线,听到开机的声音了

补充内容 (2015-5-27 12:45):
亮机了 受到这个启发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29813-2-1.html

补充内容 (2015-5-27 13:42):
如何把求助中改成已经解决的,问题找到了 但不知道dGPU_SELECT#为什么一直为低

网友:
不会是cpu挂了吧?

网友A:
都不接诊断卡的啊

网友:
二楼的,我换了两个确定好的CPU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接诊断卡的啊

又个诊断卡不会用,直接插在无线网卡槽上不跑码

网友:
英特尔还是AMD

网友:
CPU挂了,已经换了

网友B:
显卡那面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那面电压都正常吗

这个倒是没具体测试,待我测测看 多谢

网友:
BIOS 刷过没

网友:
都1.8A了,各供电应该正常了。刷BIOS试试。

网友:
把上下管全部换了

网友C:
楼主,你和我在修的症状一样。电流到1.5 不亮。
CPU供电1.1V CPURST 1.05V  SMBUS有3次波 形 LPCFRAME#有波形  就是不亮机。 测了EDID无波,显卡供电时钟复位都有,怀疑显卡坏了

网友:
bios也是通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和我在修的症状一样。电流到1.5 不亮。
CPU供电1.1V CPURST 1.05V  SMBUS有3次波 形 LPCFRAME# ...

症状一模一样,也是铁壳MOS烧了吗

网友:
刷下bios排除下 测试下电压  放下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症状一模一样,也是铁壳MOS烧了吗

是的 刚开始我换掉4个铁壳和IC   2个隔离管。用了2小时又烧了,现在的MOS管是普通的管子倒过来装上的

网友E:
楼主,干脆换板子好聊

网友F:
    刷个BIOS试试   看这电流好像是亮机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干脆换板子好聊

修到这一步了,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刷个BIOS试试   看这电流好像是亮机的了

看电流确实像亮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电流确实像亮机了

   现在就是没有亮机是吧   我建议你还是在看看你换的铁管  是不是没有换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F:
现在就是没有亮机是吧   我建议你还是在看看你换的铁管  是不是没有换好

   我就遇到过 , 就是铁壳没有换好 看这电流就像亮机的节奏

网友:
还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就遇到过 , 就是铁壳没有换好 看这电流就像亮机的节奏

行,过会儿换个试试看

网友:
u 那边的MOS管改掉  不要用原来的铁壳

网友:
把短路那路的MOS管都换掉

网友G:
做的故障一般可以看出来但是还要分析下

网友:
试试 BIOS    铁壳只要换好 应该没别的问题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和我在修的症状一样。电流到1.5 不亮。
CPU供电1.1V CPURST 1.05V  SMBUS有3次波 形 LPCFRAME# ...

楼主修好了告诉我一声啊。到底什么问题现在没搞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的故障一般可以看出来但是还要分析下

一修机,应该没有做过手脚

网友H:
查信号撒。楼主。

网友I:
又是这机子 有时只换铁壳就可以 有时少一项CPU集显供电  再就是桥的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又是这机子 有时只换铁壳就可以 有时少一项CPU集显供电  再就是桥的事了

少一相集显供电啥意思?

网友:
用诊断卡,飞LPC线

网友:
应该先刷个BIOS,不行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又是这机子 有时只换铁壳就可以 有时少一项CPU集显供电  再就是桥的事了

我的就是没有集显供电,这个机器不是开机后进系统再出集显供电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少一相集显供电啥意思?

我的也没有集显供电,你的有吗?这个机器不是开机后进系统再出集显供电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查信号撒。楼主。

查什么信号,具体点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没有集显供电,你的有吗?这个机器不是开机后进系统再出集显供电的吗

还没查呢,明天查查

网友:
楼主学到啥啦  我正修不出头疼呢

网友:
高手们,一般这种问题你们怎么查,能说个大概方向或方法不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是不是铁场馆没有焊结实啊  再不行就把控制铁场馆的小芯片换个试试

网友:
我现在修的E420也是这个情况啊

网友J:
这个板子通病容易烧CPU铁管子,碰到两台,换了管子后,开机掉电,后面不知道怎么又会烧3V 5v,有一台还把南桥给烧了,最后都没有搞定,经常换了烧掉的芯片之后上电又会把其它地方烧了,有谁碰到过这现象,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少一相集显供电啥意思?

我的不少集显供电

网友:
有集显电压
来自: 微社区

网友K:
这个机器有这个通病】

网友:
如果按关机键能够关机的话应该跑码了,读取BIOS了,要是不显就是内存或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机器有这个通病】

有解决办法没啊

网友:
这机器要铁壳护额62882一起换了

网友:
这样的机器一般都是铁壳管子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板子通病容易烧CPU铁管子,碰到两台,换了管子后,开机掉电,后面不知道怎么又会烧3V 5v,有一台还把南 ...

我看有的师傅说 芯片和管子要一起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没查呢,明天查查

不要查了 就是0 现在有的人根本就不懂 瞎指导特讨厌

网友:
易烧CPU铁管子

网友:
大短路啊  先看看有几组电压在短路再说

网友:
还可以这样修,不错,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是通病 吗....求解

网友:
开机有声音,外接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查了 就是0 现在有的人根本就不懂 瞎指导特讨厌

我的换U51试试看

网友:
这种机器能修好的没有几个 大多CPU也坏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机器亮了  还没测试  具体问题  看了这个帖子,具体什么原因导致的没搞清楚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29813-2-1.html

网友L:
路过 大家的建议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L:
路过 大家的建议 楼主修好了没

机器修好了,但具体造成dGPU_SELECT#不正常的原因不明白

网友:
修好了吗?可以学习学习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没查到具体原因 1  有可能独立显卡烧了,我装好机器试机器的时候认不到独立显卡
                     2  有可能刷的BIOS又问题,只支持集成显卡的

网友:
算是修好了

网友:
高手们能解释一下到底是为什么此信号不正常吗

网友M:
楼主修好了码,我的就是U37打短啊 ,也是跑到1,5不良机,我测试集显开启和供电都没有

网友:
估计是大短的时候 烧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修好了码,我的就是U37打短啊 ,也是跑到1,5不良机,我测试集显开启和供电都没有

我的好了,我的cpu供电芯片换了,然后 看电流亮机了,查到屏供电没开启,开启屏供电 算修复了

网友M:
什么情况啊,到底是哪个东西坏了

网友:
短路应该很好修,如果坏太多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什么情况啊,到底是哪个东西坏了

1 cpu
2 cpu供电mos上管
3 cpu供电滤波电容
4 不知道什么原因不开启lcdvdd

网友:
你说的哪个问题让我刷BIOS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真多,亏了不少芯片钱

网友:
这款机子 很同意把CPU干挂

网友:
这个一般是旁边的小八角芯片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