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70 13年 版号820-3435-b,不触发,亮红灯维修

楼主(2015-05-26):
笔记本型号:A1370 13年款
主板版号:820-3435-b
故障现象:不开机,不触发,充电器一直红灯。

       隔壁老板娘介绍的客户。说是小孩的老师,拿了2台A1370过来,一台电池坏10年的,一台不开机13年的。老板娘再三交代,价格要实惠。我说,那肯定的,相互照顾是应该给实惠的。
      检测故障不开机,客户说用的好好的,突然就这样了。询问是否进水,摔坏等人为故障发生没有。答案否,判断可能是烧坏。通电测试,确实亮红灯。
拆机,亮电池接口,看红灯是不是代表在充电,充电管Q7155 ,量S级和D级都是1.7v左右,不对。这应该是2边都是8.6V 才正常充电的 。

那怎么亮红灯呢,先不管红灯,量Q7155对地阻值,007  *****(脏话),短路了。
Q7155 是通过保险F7140 由PPBUS_G3H 导通过来的 。断开保险F7140 发现是PPBUS_G3H短路。

PPBUS_G3H通过0欧电阻R5450和R5430分别转换PPBUS_S5_HS_COMPUTING_ISNS和PPBUS_S5_HS_OTHER_ISNS。
其中PPBUS_S5_HS_OTHER_ISNS的R5430 这部分电路无零件,不起作用。

断开R5450后,发现一脚短路,前级正常。

PPBUS_S5_HS_COMPUTING_ISNS 短路的NET有。。。。。那么多,用熟悉的烧鸡法,用稳压电源调成5V。接到短路处,摸cpu右边电容发烫。
一个一个挑,发现C7372短路。

断开后不短路,把之间的保险安装回去。上电测试。Q7155电压正常.

可还是不充电。亮红灯。但是机器已经自动触发,上电到0.8左右掉电,又自动上电,连续三次左右。
机器正常显示了。白苹果出现了。

可是机器还是亮红灯,测试接口的DAT和CLK信号 都有3.3v ,会不会是电池坏了呢。没有一样的电池,刚好另外一台10年的是要换电池的,电池到货了,接口位置不一样,但是可以通用开机,接上电池,插上充电器,绿灯了,在也不红灯了。又不充电了。但是电池可以开机,可以关机了。
那电池是100%坏了,而不充电的问题,应该是电池不兼容。只能用在开机测试。13款的机器,电池坏了或者不插电池,充电器会亮红灯,这个和老款的机器又有点小区别了。
点位和PDF

网友:
“13款的机器,电池坏了或者不插电池,充电器会亮红灯,这个和老款的机器又有点小区别了。”
经验,这就是一点一点积累的经验。

网友:
厉害 还没修过苹果本

网友:
这个不错,好修,收了多少钱呢

网友:
又 学到了  苹果有些不装电池是会不开机的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经典的主供电短路,楼主技术很好啊!

网友:
很值得学习,好帖!!技术很好

网友:
我的1465和你的版号一样 可以通用吗

网友:
修苹果,现在最低多少钱

网友:
修苹果啊  大师

网友(2018-04-10):
很值得学习,好帖!!技术很好 很值得学习,好帖!!技术很好

网友:
13款的机器,电池坏了或者不插电池,充电器会亮红灯,这个和老款的机器又有点小区别了。” 经验,这就是一点一点积累的经验

网友:
修的真是好啊!!!给力!!!加油!!!呵呵呵!!!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少见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非常感谢!解决大问题 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修得太好了,现在修苹果笔记本才真正的赚钱哦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是不是1370吧?应该是146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