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TC T328D黑屏、闪屏

楼主(2015-05-26):
HTCT328D经常出现屏黑,或者屏闪,偶尔屏亮度正常,在触摸屏的左下角稍用力压,屏就黑,首先打开后壳,把电池槽下面的商标从右下角稍微加热撕开,如图:

你就会看见一条排线。把他拉起向右折一段

用风枪加热一下,然后在左侧的折痕处放一段做电池用的薄垫层。在上图你可以明显看出原来的折痕。

留适当长度,多余的剪掉。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在这个折痕处再折断显示屏排线。

就这么简单,装机收钱吧。

网友:
手机维修也学习下看看。

网友:
独立排线的都爱有这个问题啊!看来是手机设计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可以有啊,稍加改动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