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CQ41 没有触发,,问个小白问题,这个必须原装适配器吗

楼主(2015-05-26):
有个CQ41 没有触发,,问个小白问题,这个必须原装适配器吗
   手头没有原装适配器,,,,好烦

网友:
小白问题,不要耻笑..就是发现很多原装适配器可以开机,但有的机子用电流表可以开机,有的不行,是什么原因,就是那个中空带针的适配器

网友:
用原装的最好

网友:
是的,必须要原装的,

网友:
是要原装的电源,要不就从淘宝买个专用电源头。

网友:
你自己改一个不就好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