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循环漏电维修

楼主(2015-05-26):
iphone5加点漏电120毫安左右归零循环一直这样,一般是U2充电管坏了,位置在A5CPU 下面

1.先别着急换,加点等几分钟 U2会发热,多等会,摸下确定发热100%是他的问题 更换.

2维修经验。因为在cpu下面  本人更换是用烙铁压碎,也可以挂胶风枪吹,自己看这办,烙铁压碎的时候 注意不要把点划掉了,

3.去掉次U2接上屏开机电流定在100毫安左右不动,  要是装上U2接屏开机还是这样的电流说明没装好。注意是接上屏的电流 不接屏电流和正常开机电流差不多,但是开不了机的。

iPhone5出现温度过高可更换U2和压敏电阻。

网友:
这应该算是通病吧,楼主是好人啊。

网友:
这个IC真心不好整。用风枪的话非常容易把CPU吹爆。

网友:
即将跨入手机维修行业

网友:
压敏电阻,你的IPHONE温度过高应该是热敏电阻吧。

网友:
是热敏电阻还是压敏电阻

网友:
这个U2确实很容易坏,连数据线能充电,开机之后不充电,U2坏,前两天修到一个,因为在CPU边上,用风枪很容易把CPU吹虚焊,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手机维修

网友:
楼主是好人啊。

网友:
这是一份好的经验,

网友:
自己是电脑维修的,现在电脑维修不景气,也想搞搞手机。楼主收学徒不?给你介绍个学徒

网友:
很难搞定的啊,小心小心在小心啊

网友:
位置太小,离CPU太近温度是关键!!!

网友:
您是说压敏电阻产热,造成高温?

网友:
这个很多人都用得到,实用耶

网友:
不错,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