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60 LA-5751P UMA

楼主(2015-05-26):
Lenovo G460 LA-5751P UMA

G460 LA-5751P.rar

网友(2016-06-25):
手上有台电流上到0.55左右不跑马

网友A:
外接正常 内接不显 啥原因

网友(2017-09-01):
引用 网友A:
外接正常 内接不显 啥原因

1   没有检测到屏测下主板屏接口 供电 数据线是否正常。
2   测下有没有给屏发出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