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的 T240显示器调节问题

楼主(2015-05-26):
在开机后数字 模拟 HDMI信号老是相互切换 拆开看按键旁边连了两个电阻272 阻值正常 重新刷过程序 还是不行 求助各位了 谢谢

网友:
按键连线了,拆开按键清理一下,应该就行了...........

网友:
看看按键有没有卡位了,

网友:
换按键呀,,,,,,,,,,

网友:
按键开关线拔了还能这样吗?

网友:
直接更换按键就OK了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将按键都换了就能解决问题了,也有个别是小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把按键都拆了试试还有按键到MCU的这条有没有什么东西 或者MCU损坏

网友:
按键没问题就刷MCU程序了。